MOXA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楼主(2005-05-31):
这里有MOXA全线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的资料!有意请与我联系!zhangyang810130@sina.com

网友A(2008-11-18):
MOXA的串口服务器根本不能用在工业环境下!抗干扰性和稳定性一塌糊涂,我已经退货了

网友B: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NC20)

关键字
串口,以太,RS232,RS485,TTL,TCP,IP,协议转换,联网

简 介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的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广泛用于楼宇自动化控制、停车场设备、交通控制、LED屏幕控制、工厂、车间、矿井、银行、电气的自动控制等领域。它是连结工业用串口设备及以太网络的最佳通信解决方案。

特 征

· 一个10Base-T以太网接口
· 一个RS232/485/422串口
· 5V直流供电
· RS232串口速率最高可达460800bps
· 支持UDP/TCP协议
· 支持TCP客户、TCP服务器、UDP、设备透明传输以及设置等模式
· 变底层的串口协议为广泛使用的TCP/UDP协议
· 通过超级终端类似于AT指令方式或设置程序灵活设置通信参数

优 点

· 连结工业用串口设备及其以太网络的最佳通信解决方案
· 解决计算机串口不足,代替多用户卡
· 代替为了长距离通信的Modem等
· 解决了串口通信距离短的问题
· 低端串口设备快速联网的解决方案

应 用

· LED屏幕控制
· POS机的联网
· 楼宇自动化控制
· 停车场设备联网控制
· 交通联网控制
· PLC控制与管理
· 其他RS232/485/422设备联网应用

-----------------------------
http://www.eastcent.com
北京东方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10-51581166
------------------------------

网友C:
Digi One IAP 工业型高性能设备联网

Digi One IAP 较 Digi One IA 增添了业界首创的多主控/多协议功能, 同时当使用Digi 专利的实端口 RealPort 技术或用户自定义的协议时,几乎能支持任何工业串行协议。

Digi One IAP
Digi One IA RealPort 设备服务器能让用户轻易地将具有串行端口的任何工业设备连接到以太网,如可编程的逻辑控制器、工艺和质量设备、发动机、驱动器、条形码扫描器、操作员显示屏及其它类型的制造设备。 Digi One IA RealPort提供工业应用上的特别需求, 如: 工业 DIN Rail 安装、设备共享支持、IA 协议提供多主控支持、Class 1, Div2额定、业界领先的低延迟功能等等。Digi 享有专利的 RealPort 技术,使得可以通过在主机计算机上创建一个本地 COM 或 TTY 端口来建立主机与网络串行设备之间的连接,从而能让应用软件与网络设备服务器配合工作,而无需额外的更改。

网友D(2009-04-21):
Teri Model 5210S三合一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以下简称:串口服务器)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RS-232/422/485三合一串口终端设备
联网产品。采用32位处理器,结合高效的嵌入式系统,使设备运行更加安全、稳定。
5210S系列串口服务器让您无需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更换或升级,就可以让原有的RS-232/422/485串口设备立即具备网络互联能力
,为串口数据信息提供高效、安全、稳定的数据通道。5210S被广泛应用于通信、控制领域,如电力监控、机房监控、PLC、智能电
表、煤气表、生物识别装置、读卡器等环境,是连接串口设备及TCP/IP以太网络的桥梁。

功能特点
? ◆采用32位高性能处理器,产品运行稳定
? ◆支持Windows实COM串口驱动程序
? ◆支持通用Socket操作模式,包括TCP Server/Clint和UDP模式
? ◆支持2台串口服务器背靠背Pair连接
? ◆10/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亦可手动设置工作方式
? ◆所有信号内置15 KV ESD保护,RS485 每线600W TVS保护
? ◆支持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MIB-II
? ◆可通过Web/Telnet/Console控制台进行管理和配置,操作简单
? ◆用工业标准模块,方便安装
? ◆支持9-30V DC宽电压输入,充分体贴客户的现场环境(两种电源接口)

深圳市义恩达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3570864794 0755-88300092
www.szteri.com
qq:39055718
Email:13570864794@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