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PROFIBUS的网络中,是不是必要要装终端电阻啊!

楼主(2005-05-31):
PROFIBUS的网络中,是不是必要要装终端电阻啊! 我用了3UF50,一组有9个,是不是最后一个要安装终端电阻

网友A:
是每个网段的两个终端都要接终端电阻; 若使用RS485总线插头时,其插头上就带有隔离功能的终端电阻,如果在终端位置,将终端电阻转到ON,否则设为OFF;如果使用一些现场模块为最终端站点时,要选用单独的终端电阻。

楼主:
PROFIBUS 与 Mbus 的通信电缆线是不是一样的啊,是不是只是协议不一样啊! 如果我的一个网络一个起端,一个终端都用RS485总线插头,能不能起到这个功能啊,也就是说不配终端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