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距离总线通信

楼主(2005-05-31):
总线要进行长距离通信,大概要到15km左右,挂接节点超过100个,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系统真大啊。关注。

网友B:
采用西门子的OLM(Optical Link Module)组成PROFIBUS光纤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有需要将详细的资料传给我,我给你作一个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光纤不可以,主要考虑双绞线,看看有没有可能,如果总线上采用载波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做到?

网友C:
如果你了解令牌环网,15km不过是小意思。

网友D:
loden 说的没错,采用西门子的OLM可一完成这功能, 另外:用三菱的Q系列MELSECNET/H网络可以完成30KM以内的距离通讯 如果需要,可以将资料传送给你,或拨打电话021-50802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