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6SE3117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5-05-31):
最近维修中发现西门子6SE3117奇怪的现象,在频率50HZ时,刚开始输出电压很平衡(380V),同时慢慢降低,最后在50V左右停下来,不再降,六台都这样,我不知道怎样下手,还是没有问题呀,还请指教。 还有一样型号的变频器,50HZ时输出电压是这样的,太怪了:红表笔在U,黑表笔在V,电压正常(380V),红表笔在V,黑表笔在U,电压只有200V,谁见过这种现象,也请指教,很是着急!!!谢谢!!!

网友A:
你是在同一设备试机的吗,这6台变频器是空载还是都带负载

楼主:
谢谢!! 是的,我在各自空栽的时候试机的,

楼主:
第一种现象:这六台机器,在空载的时候是不是正常的那? 第二种情况:究竟是什么问题那,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B:
第一中情况可能与空载和参数设置有关,我这没有说明书,你可以查看一下. 第二中情况,为变频器输出缺相,其中一路驱动坏了,你查查. 你在哪里?

楼主:
我现在详细说明一下第二种情况: 红表笔在U,黑表笔在V,电压正常(380V),红表笔在V,黑表笔在U,电压只有200V,用同样的方法测UW,VW结果一样;也就是说顺测电压正常,反测电压异常,也不平衡。 我实在想不同驱动坏的理由,请详细说明,记得如果是驱动的问题的话,应该不会有平衡的现象,也不会有把表笔正反测数值不同的现象。 第一种现象,我改过参数没有效果。 我是济南的,可以打电话和我联系 0531-88658780 谢谢!!

楼主:
没有人见过这种现象吗,还是太简单没有人理会呀!!!!

网友C:
第二种现象:我认为可能是不是变频器内部UV之间的IGBT中的保护二极管绝缘损坏(不完全击穿)。

网友D:
换模块试试

网友D:
多大功率的?7.5以下的就是模块与线路版接不好

楼主:
还请多指教机子是3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