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单相电机如何调速?

楼主(2005-05-31):
普通单相电机如何调速?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很多单相电机的调速器的,原理基本上是用可控硅调压。价格不到200元。

网友B:
有专门给单相电机调速的变频器,去咨询一下吧。

网友C:
调压 比如串电阻 可控硅等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单相固态调压器.比较方便

网友E:
低速下不稳定的!

网友F:
用变频器?太贵了吧。

网友G:
试试借鉴一下家用吊扇的调速方法,缺点是精度不够,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H:
调压器比较经济,当然也可采用变频器,价格稍贵。两种方法低功率时,建议调压器,其他采用变频器

网友I:
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去买个单相调速器,不贵了一百多点

网友J:
电子调速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该电机为进口设备上的搅拌电机,功率370W,要求调速范围50%-100%,有数字显示,性能成熟的产品真是难找啊~~~~~~~

网友F:
现在搞定没? 如何搞定的,说说看啊。

网友K:
就变频器吧

网友F:
呵。。看在它是进口的份上,用变频器也不委屈了。就是奢侈点。

楼主:
各位大哥,拖单相电容启动电机的变频器有吗???

网友F:
有,你在那,我公司可以优价提供,三菱FR-S520S单相220V,或FR-E520S单相220V。你可以在此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L:
三菱的贵啊。好象还要涨价,OMRON的比较便宜一点

网友F:
呵。。。确实涨价了,不过我们可以适当优惠。

网友M:
电容运转单相电机,建议用电子调速器。

网友N:
使用电风的调速器就可以了,它就是专用于单相电机调速的呀

网友O:
用自耦变压器好了。支持0~100%调压,而且调压用的手柄够大,用起来舒服:D 因为是变压器,所以过载能力强,不容易坏。

网友P(2006-03-19):
电子调速器?
是什么东西,哪里可以买到?
同时自己可以做的么?

网友Q:
电子调速器,风扇上用的的呗!

网友D:
自己可以做,2005年<<电子报>>上有你需要的电路

网友P:
我找到了电子报上面的调速方法,请问它大致的原理是什么,是在10ms的范围内调整导通时间么?

网友R:
你不会在市场上买一个吗?
品牌:台湾东力、东元、东炜庭、城邦。。。。。。

网友P:
请问一下:老菜鸟
我现在的调速最好是带有电机的测速发电机反馈的那种
然后控制的就是单相交流电机,不知道价格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R:
我补充一下:市场上卖的电子调速器大概80元一个,专门用于对应的调速单相电机(有6根出线)。对于普通电机,你需要根据电子调速器的原理和电路外接可控硅等电器元件,不过这样比较麻烦。
    我还是建议你采用与电子调速电机相配套的单相调速电机。

网友R:
单相调速电机+电子调速器原理:
    在电动机控制回路中串入双向可控硅,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控制电动机的端电压。当外接电源电压或负载波动引起转速变动时与电动机同軸联接的测速发电机输出信号通过积分器与转速给定信号比较,其误差放大后和过零触发信号经驱动移相触发器实现电压自动调整从而使转速稳定在给定值,需要改变转向时,只需将电动机正反转接头对换即可。

网友S:
单相变频咯

网友R:
单相变频输出的是三相AC220V,可以直接接普通单相电机吗?

网友T:
可以,但你只要使用其中两条线就可以了,正反转可以通过启动电容实现,我做过

网友U(2006-04-28):
"单相变频输出的是三相AC220V,可以直接接普通单相电机吗?"
"可以,但你只要使用其中两条线就可以了,正反转可以通过启动电容实现,我做过"
请教一下,变频器输出的三相中,有一相是没有电流的,变频器会不会认为缺相啊?????????????????

网友V(2006-06-02):
如果是电容运转式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拖,输出频率是变化的,电机的椭圆形磁场会劣化,电容在高次谐波下会损坏

网友W:
电容运转式单相电机,是不能用变频器的.很简单的

网友K:
-有什么问题到唵们这儿,这儿疙瘩会尽量帮你想法子,东北的哥们都是咣咣的!!!

网友X:
变频器的输出端是不可以接电容的吧.还是看看手册吧.至于楼上的用的'特殊变频器'请说一下什么牌子的啊?我见有些风扇用两个不同容量的电容调速,建议你也试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Y(2006-07-18):
现在的变频器很容易实现你的功能,大多出口设备上用的变频器都是这样单相输出的。

网友Z(2007-01-17):
我现在有一单相电机,额定电压AC230V,额定频率60Hz,功率7.5KW。
哪位给推荐一个适合的变频器?什么品牌?

网友AA:
看你对调速的要求

网友AB:
我这里有汇川的单相
0.7~2.2KW

网友AC(2007-09-13):
TMT电气的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
TMT电气(中国),Optidrive E1系列产品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数字化控制的用于控制小功率单相电动机的变频调速器。
http://www.tmt-electric.com.cn/product.asp?intProductID=93&strName=E1

网友AD:
单相电机的调速器

网友AE:
把电容换小一点的

网友AF(2008-02-13):
我想咨询以下各位:普通电机370KW单相,已经有正反转电路了。在使用中。目前向调速改造,原转速1460r/min,刚看以上的议论,请问有没有接线图或原理图,推荐一种最经济的方案。谢谢

网友AG(2009-02-20):
风扇调速器输出功率太小了,不能用其他电机调速的!

网友AH(2012-03-12):
对:c.d关于有,你在那,我公司可以优价提供,三菱FR-S520S单相220V,或FR-E520S单相220V。你可以在此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内容的回复:

我在厦门的,我想要一台单相变频变频器,调220V 1.5KW 单相电容启动电机,联系电话13599901520 郑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