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X2N-4A\D的处理。

楼主(2005-05-31):
LD M8000; OUT MOV K120 D5;OUT MOV K140 D6;LD M8000;OUT TO K0 K0 H3330 K1; OUT TO K0 K20 H0000 K1;OUT FROM K0 K9 D8 K1。上面是用三菱FX2N做空压机读取压力的程序,我想问:上限和下限为什么要选K140、K120?H3330和H0000是什么?数据缓冲地址为何要选K0、K20、K9?谁知道答案?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TO K0 K20 H0000 K1 意思是把BFM中的20号地址设定为缺省值=H000 TO是写入特殊性模块指令,K0代表第一号特殊性模块,K20指的是4A/D里BFM的20号地址 H0000是缺省设定值。 FROM K0 K9 D8 K1 意思是读取第一号特殊性模块BFM里的第九号地址的参数再存放至D8数据寄存器里。4A/D中第九号地址参数即是通道1的当前值。也就是把4AD的通道1的当前值读取放至D8里面。

楼主:
TO K0 K0 H3330 K1是什么意思?第二个K0一定是K0吗?K1等其它有关系吗? 还有:Q系列产品:TOP H4 K0 H0FF K1中的H0FF又是代表什么?

楼主:
刚才搞错了,是A系列不是Q系列:  TO K0 K0 H3330 K1是什么意思?第二个K0一定是K0吗?K1等其它有关系吗?   还有:A系列产品:TOP H4 K0 H0FF K1中的H0FF又是代表什么?

网友A:
TO K0 K0 H3330 K1 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KO指的是靠近主机的第一块特殊性模块地址,第二个K0指的是这个特殊性模块的BFM #0号地址.#0号地址是通道初始化.H3330通过TO指令传送到#0后,其作用是关闭2--4通道,第一通道为模似量输入 -10V---+10V.后面的K1指传送一个字. A系列产品:TOP H4 K0 H0FF K1中的H0FF又是代表什么 这也是一个写入特殊性模块的指令,是脉冲执行的.其意是将十六进制 H0FF传送到第四号特殊性模块的第一号缓冲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