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3轴连动求救????????

楼主(2005-05-31):
我公司用的伺服电机控制3轴连动系统. 今天发现X,Y轴不能复位,求各位大侠务必帮忙. 着急,,,,着急,,,,,着急,,,,,, 我公司使用的全是LG产品 伺服为:FDA-5000 电机为:FMA-CN02-A800 PLC为采用的是G6F-PP3D;3轴连动模拟块 因为资料不全加上小弟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对这方面经验欠缺, 所以请大家务必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有空小弟我请喝茶........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A:
用PLC做3轴查补联动,有没有搞错!问题太多。劝你换系统。

网友B:
方案是谁出的,找LG的帮忙吧,如不行换数控系统

楼主:
这台机器是从韩国来的,也没有说明书,刚开始我给调试好了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今天用LG的APM软件进行监控后发现X,Y轴错误但是不知道具体是那方面的错误,也可能是我不会用APM软件,我也是今天刚接触。根据说明书一点一点来的,如果有谁用过给我一点指点。 而且换模块的话在中国也没买不到同一种型号的模块。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3轴连动,用的模块是LG PLC 3轴连动专用的模块,我想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网友C:
你们公司在那里呀?建议改用数控系统来做,详情可能浏览此网站:www.adtechcn.com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问个低级问题。伺服的多轴怎么理解?是什么意思?X,Y轴是什么意思?多轴是不是就是多个伺服的意思?

网友D(2006-07-31):
请问你用的伺服电机与驱动器是韩国哪个品牌的?

网友E:
伺服有没有报警,要是没有在查接线,接线没问题在看看伺服的参数。都没问题就是PLC了。不过三轴用PLC到不是简单的事。有难度。

网友F(2007-02-05):
问题解决没有啊?
QQ:350103470

网友G(2007-04-28):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伺服为:FDA-5000
PLC为采用的是G6F-PP2D;2轴连动的
伺服器上ALARM提示灯亮,显示为AL-08
X,Y轴不可以手动调整
也是韩国的产品
能否提供帮助呢!

网友H:
为什么不问问生产商LG呢?

网友I:
这样的系统我一般采用PC-Base的方案,IPC+运行控制卡!PLC这方面还是弱

网友J:
看你的报错的含义,总归伺服就是这点东西而已。
先查接线,然后看马达是否上电。驱动是否正常,你是直接用软件和控制器通讯那就排除plc的问题了。看看机器上是不是有什么急停或外接控制电源之类。如果报马达错误,量下马达线圈电阻是否平衡。看是不是编码器问题还是过压,过载等。
关键是看说明书是什么报错。

网友K:
怎么会选LG?LG做这个也是新手呀,还是三轴联动的高难动作,还不如用国内的牌子呢,技术支持还强点。

网友G:
触摸屏上提示:X轴伺服,Y轴伺服错误
共有三台机器都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其中有一台的Y轴步进电机手动调动过一次,现在也不能动了
在按下设备的复位按钮后,XY轴步进电机会抖动一下
我想电机应该不会有问题
PLC控制我也不在行,其他的功能还是可以用的
由于这几台设备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了
现在想看看能不能做改造
这问题会不会和滚珠丝杠、滑轨等有关呢,不可能几台都是同样的情况出现阿

网友K:
请问你在那里,如果在珠三角,我可以兼职帮你搞定。

网友H:
“X轴伺服,Y轴伺服错误”什么错误,是否有提示。到底是步进还是伺服?

网友G:
显示的就是错误这几个字,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想这是伺服控制电机带动滚珠丝杠实现运动的
当时韩国人留下了几张保养说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我在浙江

网友L:
首先上網找到該伺服的手冊,查看錯誤的含義,之後再來解決問題

网友M:
楼主,你那个模块应该是三轴位控吧,好象不能进行三轴连动哦.

网友J:
不要怕,韩国棒子的东西和日本鬼子的东西好搞。
plc是怎么控制马达的?是脉冲还是数字I/O?

网友H:
“当时韩国人留下了几张保养说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你们就是这样验收产品的?惨!直接去找他们吧,最好!

网友N:
好久没用了,是不是PLC掉了部份程式,我以前见过PLC掉程式只掉一部份,还有一些的。

网友G:
这几台东西都搁置几年了
我也没办法,看看还能用不
手册我是没有找到
不过曾经有台机子的Y轴我调动过一次
后来又不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想如果用数控来控制三坐标轴运动(尺寸大约:1000*1000*300,Z轴负载重)
这样程序控制简便些,一套大约需要多少投入呢!!各位

网友O:
根据工艺自己写一个程序,省得那么麻烦

网友H:
“搁置几年了”,所以不建议费那个劲了,因为控制系统可能很难恢复,不过可以试试各个轴的驱动是否还是好的,如果尚可以,不妨换个系统改造一下,一套3坐标数控系统,不带驱动的价格肯定不会超过1万,具体你可以询询数控系统厂家。

网友P(2009-01-20):
我们代理韩国OEMax系列伺服、PLC,想改造的话可以联系我,QQ:350697983

网友Q(2009-03-02):
引用 网友A:
用PLC做3轴查补联动,有没有搞错!问题太多。劝你换系统。

精彩回复,完全正确!

网友R(2009-06-12):
引用 网友G:
这几台东西都搁置几年了
我也没办法,看看还能用不
手册我是没有找到
不过曾经有台机子的Y轴我调动过一次
后来又不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想如果用数控来控制三坐标轴运动(尺寸大约:1000*1000*300,Z轴负载重)
这样程序控制简便些,一套大约需要多少投入呢!!各位

手册很难找,驱动器虽然写的是LG的东西,实际不是LG的,软件也只有韩文的,连英文的都没有。说明不过有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