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自耦降压启动请教

楼主(2005-05-31):
求助: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哥,在消防喷淋泵控制系统中,喷淋泵采用自耦降压 启动,降压启动转为全压启动时是不是要产生一个瞬时的高电流?如果有,这个高电流和 原来电动机全压直接启动的启动电流是不是一样大?

网友A:
大功率电机要是直接全压启动的话,瞬间电流可以达到电机额定电流6到7倍以上,甚至更高,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网友B:
自耦降压启动转为全压运行不产生一个瞬时的高电流,你的意思是降压启动改全压启动吗?7.5kW以下的电机可以哦

网友C:
是的,不过比直接全压启动要小些

网友D:
电流由1/1.732变为额定电流。

网友E:
是要产生大电流,不过比直接全压启动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