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怎样选择伺服电机呀?求救

楼主(2005-05-31):
各位大虾: 请问如何选定伺服电机呀

网友A:
你给点参数啊! 扭矩,转速或者电压,电流,再或者工件的速度之类啊!

网友B:
基本上要知道工作需要的转速、扭矩和负载惯量。而且根据工作环境和工作情况不同需要不同的机械尺寸、防护能力和过载能力的电机,都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告我你准备做什么,我多少也能给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