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我这样想对不对?

楼主(2005-05-31):
SA要接四个扩展模块, 分别是:04PT,04AD.08N11R,08N11T 我把 04PT作为模块0 04AD作为模块1 08N11R作为模块2(只有输出Y0-Y7) 08N11T作为模块3(只有输出Y0-Y7) 那么在PLC中(程序中)08N11R对应的输出是不是就是Y20-Y27 08N11R对应的输出是不是就是Y28-Y35 ??????????????????????? 请大虾指教! 3X

楼主:
再问一个. PT模块ERR灯亮. 查看其CR#30=K32(变换值异常) 请问是什么意思? 另外,我没有接感温线,CH1-CH4是悬空的,CR#30的b2值应该是1才对呀?

网友A:
1.正確 2.说明變換值不在温度转换范围内;可能同时产生2个以上的错误,但显示错误代码可能只显示一个错误的代码。

楼主:
请问楼上 變換值不在温度转换范围内 變換值是哪个值?

网友A(2005-07-20):
变化值就是外界温度的转换值,单位是0.1摄氏度。规格是:-200~600摄氏度,对应变换数值是范围k-2000~k6000。

网友B:
你的 08N11R对应的输出是不是就是Y28-Y35 错了,应该是y30-y37

网友A:
對,08N11R对应的输出应是Y30~Y37,输出输入都是以8进制编号,没有编号Y28,Y29,Y30。

网友C(2006-09-19):
我从事台达一年多,边学边做.想和大家交个朋友,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谢谢!zjm1017@yahoo.com.cn

网友C:
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也是做台达PLC的.一年多边学边做,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