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PLC测工频

楼主(2005-05-31):
各位大侠你们好: 小人做了段程序测工频,但就是没有记数,实现不了,请求你们帮助。我用500HZ去测50HZ ,用的主要指令是: LD M1002 SET M1282 RST M0 REF X0 K8 EI FEND I201: LD X0 SPD X1 K200 D100 SET M0 IRET END

网友A:
不知硬件你咋处理,我想用同步变压器降压.用整流二极管去掉正半波,负半波作脉冲再用SPD

网友B:
REF X0 K8 没意义,SPD本身就是高数计数指令,根本就不用实时刷新输入点,另外也没有必要用中断来处理。

网友C:
有必要使用中断。10秒1个中断,然后数脉冲,然后将数值除以10(因为市电太准了,1秒测1次估计都是50)。不用中断估计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