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PL2.08,再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5-05-31):
用的是wpl2.08 输入梯形图程序时, 双击 然后输入:FROM K0 K6 D200 K4 正常 回车 梯形图(在方框里)显示是 FROM K0 K6 K50 K4 ~~~~~ 在看其他的D200全变成 K50 了 但是双击方框,还是D200??? 奇怪???

网友A:
不会吧,你是哪个版本的(看一下 帮助(H)-->说明中的的:Product S/N 是多少?现在最新的是T01PC050501。可否把程序寄给我:YASIAPEAK@163.COM

楼主:
3X! Product S/N 是 :T0PC050308 我重新就加载了程序,现在好了. 原来那个程序找不到了!

楼主:
TO:yangyafeng 我装了最新版的,又遇到类似问题 源程序已发给你!

网友A:
呵呵,这是你用了WPL2.08新增的一个功能,即符号设定功能,正常现象,AB的RSLogix也有这个功能,是正常现象。 点选菜单:视图(V)--->使用者符号定义表,出现的窗口里你定义了用符号K50来表示装置D200,这样子设定後,你可以在输入D200的时候直接输入K50,所以你还可以这样输入:FROM K0 K6 K50 K4, 在梯形图(在方框里)也可显示,K50 就是D200的代表符号,但是你双击方框出现的将是实际的寄存器D200。 我们还可以用汉字或英文代替某个PLC装置,若先在符号设定表中定义了D200的代表符号为:温度 你这样输入指令也是可以的:FROM K0 K6 温度 K4 , 切换在梯形图中显示选择实际D等装置还是其的代表符号,可以点选梯形图监控前面那个黄色图标切换,显示是D200还是温度。

楼主:
哦 原来如此:) 无意中使用了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