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艾默生的ev2100可以用0-5v控制吗

楼主(2005-05-31):
请问艾默生的ev2100可以用0-5v控制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看看说明书就行了,很简单。

楼主:
我是说它在参数中模拟输入是0-10v,可以用0-5v对应0-50hz吗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可以转换成0-20mA电流信号进行控制,这样做还可以减少其它信号的干扰。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D(2008-10-06):
寻找说明书ev2100

网友E:
可以啊,你把10V对应100HZ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