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控制公式的问题

楼主(2005-05-31):
本人是PID控制的初学者。对有些问题都不是很理解,希望大家可以指导,谢谢 PID控制分位置型和增量型,2种的用法应该一样吧,就是对已知量要求不同 位置型:P(k)=Kp*E(k)+ki*E(j)+Kd*[E(k)-E(k-1)] 但E(K)大于某一定值时,Ki和Kd可以等于0,那时就只有比例项,即P(k)=Kp*E(k). 我有点疑惑,假设Y=AX,X为PID的输出,Y为取样输入,要恒定控制Y值=B, 但X=0开始调节,E(k)=B,假设Kp<A,第一次输出应该为P(k1)=Kp*B,但第一次输出后, Y还没有到达设定值B,但当第二次调节时,此时E(k)<E(k-1),那就是此时P(k)反而 第一次的输出小?这是为什么呢?是否我理解的错误呢?,应该输出X比第一次大。 还是P(K)应该理解成是一个增量? 请大家解答一下我,谢谢

网友A(2011-12-23):
我也是初学者,我想把PID用在炉温监控系统的设计中,想用公式来编程,但不知道公式应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