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l812pg数据采集时间问题

楼主(2005-06-01):
请问,研详pcl812pg的多通道采集函数DRV_MAIVoltage函数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我个人测试是4ms,时间很长.请问是否有其他的驱动能提高采集速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可以考虑用DMA的数据传送方式

楼主:
我现在在考虑用中断做,因为dma好象不好控制 变成难度大,因为我们还要实时画图.但是我觉得研华的驱动太复杂 而且提供的手册,有好多让人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B:
我使用DMA可以单通道数据采集,却没有能多通道数据采集,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也是用中断做,而且采用多线程采集。

网友A:
to Hottomson 不知你怎么采用多线程进行数据采集,可否大概说一下你的方法。

楼主:
我也是用的线程.dma的我没看 不过可能你要用多通道的dma函数吧

楼主:
你用中断的时间是多少? 是不是比软件触发方式快好多呢?

网友A:
我采用的是硬件触发A/D转换, 通过板卡上的定时器实现的, 不知你是怎样用多线程实现数据采集。 可否告之一二!!!!!

楼主:
我采集是直接用他们的多通道函数 用windows的多媒体定时器 输出是用的线程,要将线程的优先级设为最高

网友A:
不如各位用的研华板卡是否带有FIFO,如果没有FIFO的话,那进行中断方式采集或DMA采集,该怎样办??? 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