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求助一PLC自由口发送命令方法~

楼主(2005-06-01):
采用s7-200,向另一rs435接口仪器发送字符串,采用什么格式,怎么才能成功? 如果谁能解决,可联系xiaoshu88@sina.com,或者 13950116010,短信联系

楼主:
没有人回复啊,大家都对自由通信口使用不熟悉吗,我最多出到500元,帮我完成一个s7200的程序,通过rs485发一字符串到带rs485仪器上,不需要返回信号,只要字符串发过去就可以

网友A:
很简单的东西,怎么还用花钱呢, 对应具体的协议,自己写很简单的,

网友B:
赚你的钱的人就黑了

网友C:
找个例子看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谁给我发一个例子,或者写一个,不需要文字说明,我可以看得懂,当然有更好了,如果谁能帮忙,可以留一下email吗

楼主:
大家都说简单,可我不会就是难啊,怎么这么简单也没有人帮忙啊 我得email是 xiaoshu88@sina.com 手机:13950116010。qq是 36391535 哪种方式联系我都可

网友D:
需要知道仪器的协议,不知道它的协议怎么编程?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出到500元,谁想帮忙解决,可以发email xiaoshu88@sina.com,或者短信 13950116010,都可

网友A:
1、用S7-200的自由口通讯 2、知道仪器的协议

网友E:
好像很简单啊!

网友F:
钱就不要了!!! LD SM0.1 LPS MOVB 16#09, SMB30 AENO MOVB 16#E0, SMB87 LRD MOVB 91, SMB88 AENO MOVB 93, SMB89 LRD MOVB 10, SMB94 LRD ATCH INT_0, 23 AENO ATCH INT_2, 9 LRD ENI LPP RCV VB100, 0 LD M10.0 O M10.1 CALL SBR_0 SBR0 LD SM0.0 R SM87.7, 1 RCV VB200, 0 LD SM0.0 LPS MOVB 8, VB200 AENO MOVB 91, VB201 AENO MOVB VB202, VB205 LRD MOVB 93, VB208 AENO MOVB VB204, VB207 AENO MOVB VB203, VB206 LPP XMT VB200, 0

网友G:
这么简单还用花钱啊!如果有人收钱也太黑了吧

网友H:
你把通讯协议写出来呀,我发给你

网友I:
请问大家所说的仪器协议都是设么啊,现在有哪些协议用在仪器阿?那种比较流行阿?

网友H:
这个你要问仪表厂家

网友J:
钱就省了吧,你用的什么表,如果是台达、宇光、RKC的话我有以前做过的例子发给你一个,否则把表的协议给我,我给你做一个。

网友J:
我的Email :1231_87@sina.com

网友K:
这么简单就不要收钱了,有人收钱太黑了.书本上面都有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