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PROFIBUS总线不加终端电阻行不行?■■

楼主(2005-06-01):
■■PROFIBUS总线不加终端电阻行不行?■■ 还有,我想问一下,Profibus总线和Mbus总线的电缆是不是一样的啊! 接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只是内部协议不一样啊!

网友A:
PROFIBUS总线的终端不加终端电阻不行。

网友B:
不行,通讯中断

网友C:
如果距离很短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距离长的话必须要加上终端电阻。 一般的来说你用的是siemens提供的专门的profibus接头的话,它上面已经有终端电阻了,你只要调节到on或off就可以了

楼主:
连接DCS总线的一头用的是profibus插头,profibus插头是有终端电阻的功能了,还有一头是在最末端,最末端 应该要用终端电阻的吧! 不可能在最末端也用profibus插头吧! 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
||.........||........|| 在网络中怎么会有一根空线呢,呵呵

网友D:
如何辨别什么时候要加终端?PROFIBUS总线的"终端"指什么?

楼主:
紫色的线 你好! 你能不能反话说明白一点啊 我对通信方面不是太懂:在网络中怎么会有一根空线呢,呵呵

网友E:
通讯正常的话不用也可以,因为信号到达通讯线的一端后会反射回来影响正常的通讯,你所选择的通讯波特率越高,受到干扰而无法正常通讯的可能就越大,你可以选择降低通讯波特率或者加上终端电阻“吸收”掉这些干扰

网友A:
谢谢李承亮先生,其实在实际应用中,有时的确不接终端电阻能够正常通讯,但不知什么原因;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谢谢李承亮的解答! 我现在的理解就是:通讯波特率越高,受到干扰而无法正常通讯的可能就越大 谢谢李承亮的解答! ■■■■■■■■■■■■■■■■■■■■■■■■■■■■■■ 我还想问一下:Profibus总线和Mbus总线使用的电缆,有没有区别啊! 我看西门子的Profibus总线电缆都有专门的型号的!

网友F:
尽管Profibus总线和Mbus总线都使用双绞线屏蔽电缆作为物理层介质,但Profibus总线的通信速率较高(12Mbps),相应地电缆的高频特性要求较高,其特性阻抗为150欧姆;Mbus总线通信速率通常在9.6Kbps以下,电缆的特性阻抗在120欧姆左右。

网友G:
都必须要加的。PROFIBSU 有FMS,DP和PA三种协议的

网友H:
加不加、在那加终端电阻要看网络的结构,终端电阻的作用就是用来吸收信号的反射。

网友I(2005-07-18):
加不加终端电阻不是总线协议决定的,是由485物理层决定的,现在大部分产品都会把终端电阻集成进去的。

网友J:
其实不同的现场环境对终端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定要注意干扰。如果有条件可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波形。

网友K:
一般不行

网友L:
一般来说,是必须要加的,但是我见过不加也可正常工作的情况。终端电阻和电缆的特性阻抗一致。终端电阻的主要作用就是吸收反射的信号,另外在电缆上没有传输信号时,有一个固定的电压。

网友M:
看情况,网络规模小、传输距离短一般不加也可以,再说现在大部分接口都有集成终端电阻。加终端的话肯定比不加时传输效果要好。

网友N(2005-08-23):
请问终端电阻接地的目的是什么? 都需要接地吗?

网友F:
终端电阻接地主要是增加负载,降低回波反射。 相对来说,屏蔽接地可靠。

网友(2005-10-19):
我欣赏西门子,它给我们的都加了,为什么不加那

网友O:
所有电气网络都要加的,网络端反射总要有电阻吸收,距离短,从站少好一点,不然最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