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32CT PLC與松下GT-11人機如何連接通訊線

楼主(2005-06-01):
各位大蝦:        小弟我最近遇到一個難題:松下FP0-32CT PLC與松下GT-11人機如何連接通訊線,具體如下:       通過NAIS GT-11 COM.port通訊阜與FP0-C32T RS-232port pin layout diagram 通訊阜的連線,現無法正常通訊!現在我的接線如下:   PLC端  人機端    S : RD    R : SD    G : SG   PLC COM port 的設定如下:   Char.bit : 8bit No.414 baudrate: 9600   Parity check: Odd No.415 Unit No: 1   Stop bit : 1   Terminator: CR   Header: STX not exist   其它的設定,全部為默認值!(與使用手冊一致)   人機畫面的顯示為:ERFF(右上角)    人機的內部參數設定部分進不去!   望各位給予指教,謝謝!   E-mail:Divan@126.com

网友A:
只要接线对的话,一般都会自动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