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利用ARM输出的PWM对直流风机调速

楼主(2005-06-01):
小弟现在正在搞ARM,现在要用到ARM输出的PWM波形来进行直流(24V)风机调速,但是我对ARM输出的PWM的波形是什么样子不是很清楚,希望有人能给小弟解释一下. 还有就是PWM进行风机调速是个什么原理,为什么通过改变PWM波形的占空比能够控制风机的电压,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图. 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5-09-16):
PWM进行风机调速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A:
原理:通过通电断电,及电机中的线圈,从而实现充电及放电的过程,对电机进行调速

网友B:
"用到ARM输出的PWM波形来进行直流(24V)风机调速," 这可是有点杀鸡用牛刀了,用一般的8位单片机便足够了; 看来是"正在搞ARM,"非用"ARM"不可是吗? 建议阅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的125页,第6章直流电动机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