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梯形图的远程监控

楼主(2005-06-01):
通过电话线或网络,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SIEMENS PLC梯形图的远程编程监控?

工控啊!

网友:
当然有了,很简单的呀!!但你需要现场PLC连接到上位机PC上或PCU50或者上位监控计算机,此计算机上安装有Step7 v5.2或5.3版本,然后就可以通过PC-Anywhere或者REACHOUT等软件监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