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来啊~~~

楼主(2005-06-01):
现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是否每台电机的规格参数都要一样?如不一样怎么办? 还有在选择变频器时,有何注意事项?在接线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谢谢

网友A:
每台规格不一样的话,有些电机会烧掉。 选变频器,要注意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要是所有电机额定电流之和的3-5倍。

网友B:
看说明书啊,都有的。关于接线,一般说,变频器至马达距离不能太长,要屏蔽缆,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