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步进电机运行过程中如何使它停下来(用S7-200)

楼主(2005-06-01):
我用S7-200中的包络表来驱动步进电机,现在想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急停,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呢? 谢谢!!!

网友A:
大喊一声:“停”试试:) 开个玩笑,调节调节

网友B:
将该通到的控制字节清零,然后执行一次PLS即可

网友C:
手册里很详细 用Q0.0的话 16#CB送到SMB67,执行PLS0 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