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仿真软件

楼主(2005-06-01):
S7-200的仿真软件相信用的人不少,我现在也在用,却发现有些问题很头痛. 1.无法调用子程序, 一般的程序都是由主程序调用各个子程序模块,但我在使用中发现只要我是采用这种结构的,仿真软件载入后,一切换到运行就出错,只有把子程序全部贴到主程序里扫描执行才可以,但这样一来,如果有用到中间寄存器的子程序就没办法了. 2. TD200无法显示, 英文版的是有TD200的BUG,但我用的是中文修正版,听说已经修改过了,但还是不行,我编写最简单的单行命令也无法显示一级菜单(注:信息用的是英文字符). 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2009-01-02):
肝硬化  wewrewrsdfdsgesg

网友B:
我这也一样,虽然摸拟器中有TD200,但是一用就报错。

网友C:
买一只S7-200的CPU224CN的算了,1350元,

让那破西班牙仿真回它老家

网友D:
想不到这么多年的帖子才有人回,我也是买了一个S7-200的CPU224CN,从来不用模拟器,因为,我不会用啊!我学习西门子PLC还不到俩月。还是买书自学。

网友E:
顺序控制能不能仿真呀,用的时候总是SM0.1指令不能被读取。plc仿真器不能启动,SM用处(SM0.1初始化脉冲;SM0.5时钟脉冲;SM5.0I/O错误;其他的有什么作用,我刚学的,多多指教!)

网友F:
仿真软件在数据计算,比如SUB之类的指令执行也有问题

很郁闷啊

买一个PLC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