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anaterm接线引脚定义

楼主(2005-06-01):
各位大虾: 在使用松下的panaterm中,一头接电脑的串行口,另一头接驱动器的cn_ser端。好像只用到了其中的3根线。 请问,关于接线,应该接那几根线?电脑端应该是2,3,5是吧?即发送接受的地线。但是,驱动器侧呢?不知道那几个口的定义啊!谁知道那几个引脚的定义,能否告知一下?或者帮忙看一下! 多谢! szllc1980@163.com

网友A(2007-07-21):
在之前的貼子看到的,呵呵
---------------------

松下伺服A4和PC机通讯线制作方法(RS232通讯连接)

松下Mini 8 芯        PC    COM1 9芯针座
3(TX)—————————————— 2(RX)
4(GND)——————————————5(GND)
5(RX)—————————————— 3(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