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西门子温度控制

楼主(2005-06-01):
各位高手: 现用S7-200,温度传感器值为-30~130度,用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 模块(4入一出),CPU226,要求温度控制在30到32度,如何实现他的PID控制.

网友A:
电加热还是蒸汽加热?加热器驱动装置是什么? 温度环境怎样?热惯性大不大? 4。0版的S7200编程软件支持PID自整定,上手应该很快的

楼主:
用的是PT100,温度环境为蒸汽管道,热惯性不大理解,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热惯性可以说是加热控制的响应滞后性吧 比如说已经停止加热了,还会冲过去好几度 或者已经开始加热了,稳定半天升不上来 这在PID参数调整的时候会费些公夫 放开手干吧,试了就知道

网友A:
热惯性可以说是加热控制的响应滞后性吧   比如说已经停止加热了,还会冲过去好几度   或者已经开始加热了,温度半天升不上来   这在PID参数调整的时候会费些公夫   放开手干吧,试了就知道

网友B:
可以考虑前馈加串级的控制方案,来克服系统的热惯性。

网友C:
最好用2317PB专用温度模块,可采用调功器吗?

网友D:
你们都说的什麽!蒸汽加热那来的调功器.为何偏要用PLC?用个智能控制仪表不足1000元可以控制在正负1度!只要调整好PID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E:
hplc你说的可行吗?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系统热惯性太大,调节PID参数好像不太行呀?是不是我调节方法不对,系统是电加热管加热,用的是固态继电器.谁能给我提供一个好的参数调节方法.谢谢!

网友F:
我跟你讲,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加热方式,电加热、蒸气还是燃气,如果你用西门子PLC来做控温的话,肯定是不太能做得好的。因为我以前试过,不过我用的是电加热。它的PID控制不太精确,特别是用在开关量控温上,不知道模拟量的怎么样。 我建议你用温控表来做控温,只要能跟PLC通讯的就行了。其它的都不存在问题。如果你坚持要用西门子PLC,到时候别叫累。够呛....

网友G:
4.0版的S7200编程软件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