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60与plc联机时,页面切换时显示特慢,请问为什么

楼主(2005-06-01):
PWS1760与plc联机时,页面切换时显示特慢,请问为什么?在编译软件中把型号改为1711则正常,请问何故?是系统信息选择有问题吗?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新鲜,连HMI的型号都想到换.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比较PWS1711与PWS1760这两种人机界面的区别应该可以找出答案的. 不过从配置上来看,1760比1711好的多,光CPU就快的多了(1760是32位的,1711是8位的).页面切换时显的特慢原因很多,有的时候还与选用的PLC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