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矢量于V\F控制简单变别

楼主(2005-06-01):
最近有很多国产变频厂家宣传推出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本应是快事,但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实在有违商业道德,关于矢量控制的原理难以简单说明,此处仅介绍一些简单判别方法:       1。无感矢量控制的低频力矩远大于控制,但决非以用手抓电机轴是否能握住所能判别,事实上,V/F控制只要有足够电流,轴上也能输出一定力矩。       2。无感矢量控制必须有电机的最基本参数(电即额定电压、电流、转速、频率、定转子电阻等。)。       3。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一般有通用V/F控制和无感矢量控制两种控制方法的选择参数。       4。无感矢量控制无论在任何频率下运行,只要电机空载,输出电流一定为电机空载励磁电流(大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3/1左右),这一点与V/F控制有本质区别(V/F控制在低频时为获得足够力矩,即使在电机空载时电流也很大这会导致电机发热)。       5。无感矢量控制不需要“转矩提升、V/F曲线选择”这样的参数,如果电机空载,变频器在1Hz运行时改变“转矩提升”参数的设定值,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相应变化,即可判定变频器为V/F控制。       6。在低频1Hz运行,大幅度改变电机的负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化,则是V/F控制。       方法4~6是区别无感矢量控制与V/F控制非常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没有例外的确定性的结果,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A:
这是我的贴子啊?怎么变成你的了。:) 2004-11-27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