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精度定位方案!

楼主(2005-06-01):
我们现在做一个项目,做一套电机驱动,负载很小(就一个镜面40mm*40mm*6mm),要求分辨率要到17位,低速运转,总的说来和激光扫描振镜差不太多,成本要控制在3K以内,我们现在用的是步进电机,开环控制。但是精度达不到要求。现在打算仿照激光振镜扫描的原理来做或者步进电机+编码器做成闭环控制!想问问论坛上面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我的email:chenqiyuebit@126.com。

楼主:
还有,我想说明我是在校的学生,在公司实习,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也不知道想法可行不可行,所以高手们不要见笑啊!多给提一些意见吧!谢谢!

网友A:
角度分辨率、精度要达到多少?

网友B:
感觉上还是用闭环伺服系统好,步进电机低速抖动不好处理,何况有精度要求?如果低速运转还加减速。

网友C:
最好还是不要用步进闭环的好,就像姑苏城外说的,低速抖动不好处理。你的具体精度指标、行程是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答。我们的行程在正负20度就够了,角分辨率要达到:如果按单圈算,就是要单圈分辨率能2的17次方。不知道我说明白没。其实我们对速度没有硬性指标,只要精度能达到就行了。还有就是电机尺寸不能太大,我们现在用的步进电机是直径=57mm的。伺服好是好,但是有成本问题啊。我前面提到的成本要求能达到吗?还有就是听说有一种压电陶瓷电机,那种电机能用在我们这个上面吗?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以前没有接触过。恳请各位高手指教!密切关注中!

网友D:
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德国进口单圈绝对值17位高精度编码器,编码器外径58mm,轴套型,(电机是双轴型的最好),可套在转轴上。Email:gemple@online.sh.cn

楼主:
楼上是裘先生吧?我们前两天根您联系过了。我们是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已经给您发邮件了.请注意查收!期待你的帮助!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啊?

网友B:
要尺寸小为何不用直流伺服电机?如MAXSON等!价钱方面,也应有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E:
看来你们是用于类似光谱棱镜的旋转,光谱有特征谱线作定位,要求有较高的相对分辩率。 如果使用细分的步进电机,其圆周定位的分辩率仍达不到要求,可否在你们原有的“步进电机,开环控制”基础上再加一个“谐波齿轮减速机构”,单级变速比可100倍,两级便可过万,从而使圆周定位的分辩率提高100倍到10000倍,这样既省钱又简单。 参考: http://bjxiebo.com/index.htm 北京谐波传动技术研究所

网友F:
方案是有,问题3K的成本,17位的分辨率我还怎不知道谁能做。一个17位编码器要多少钱?17位编码器呀,就是园光栅呀,^_^。

网友A:
压电陶瓷电机,您有30K的预算的时候,再考虑这个方案吧,那东西不便宜。 加减速机,选型的时候注意反向间隙的问题。

网友G:
我们公司到有这种成熟的产品(步进电机+编码器做成闭环控制),大多用在半导体行业,不过价格RMB3K好像没有可能的,USD3K肯定能拿下了:)

网友E:
to eagle_lin: “我们公司到有这种成熟的产品(步进电机+编码器做成闭环控制)” 请介绍一下“这种成熟的产品”的特点,是否能达到“单圈分辨率能2的17次方”。

网友B:
步进电机+编码器做成闭环控制这种方案,只是一种权益之计。特别在半导体行业行业的应用。没有高速,定位精度。如果对于要求不高的如速度,低速抖动等没有影响,加编码器(或光栅尺)后的步进系统的确不错。有好的性价比。

楼主:
to 姑苏城外: 选用步进+编码器确实是成本的影响在那,也是不得已啊。选用直流伺服电机电机的话,3K左右能解决问题吗?如果能解决,您可不可以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我们是新手,在这方面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确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减速机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请高手赐教!感谢!

网友H:
大家好!我是和普析一起做这个题目的,大家的热心,我们十分感谢。由于我们刚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不懂实在是在所难免,但是看到大家的留言我还是有两点高不大明白,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诚如亦云人云所说,可以加减速机构来提高精度,但是我想在高精度的电机都会有一个制造工艺水平放在那里,可能加减速机构确实能够提高精度N倍,但是当精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制造工艺本身的误差已经远远超出了你所能达到的精度,我不知道这样的精度在应用上还有什么价值,这是其一;其二,我们所做的东西是要应用在分析仪器上,所以我想对我同学的观点进行一下补充,那就是我们对体积也是有要求的,还望各位前辈在考虑的时候把这点也考虑进去。再次感谢各位前辈的热心,如果有什么地方说的或者做得不对的还请各位谅解和斧正!

网友I:
你们是四系还是2系的啊。建议还是用伺服电机做,加减速成本也不低,精度还要差一些。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与我联系啊,我是7系的。

网友J:
我手头上有现成的步进电机+编码器的,加驱动器。一套加起来,三千多,超出你的一点点,日本品牌,分解能最高25600,应该是最适合你的产品了。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可以来E-MAIL,我给你发资料过去。电机额定扭力0.35N.M.我的E-MAIL:zhan0754@yahoo.com.cn

网友H:
to 同学难遇: 我们是2系的专业,但不是2系的,我们是6系04级的。你也在搞电机吗?我们是不是该叫你师兄呢?

网友I:
在做机电产品,销售和技术都做。明天去学校一趟,给老师送点东西。如果方便,把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吧。

网友E:
请各位注意 2的17次方 等于 131072 .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整步每圈为 200 步, (131072/200)= 655.36 ,两相步进电机细分或减速应大于 655.36 倍才可符合要求. 本案是一台仪器(可能是一台光谱仪),应当结合这个特点来分析处理问题,我认为有下述特点: 1.每次测量时,不会是反复无常往复转动,而是从某一个起始位置起,单方向慢速转动,因此减速机构微小的间隙回差未必是致命的(当然应当选用间隙回差小的减速机构),如果是光谱仪,由于光谱有特征谱线作定位标志,间隙回差的影响就更小了. 2.退一步讲,即使间隙回差是致命的,也没有必要用闭环的伺服系统,我们可仍用步进电机+减速机构,但在转轴上加一个 2的17次方 的码盘,将码盘数据采集进计算机,因为这台仪器可能是一个光照度和角度的数据采集系统. 其实,采取这个方案时,用什么类型的电机都不重要了,甚至用的不是电机也没关系,只要能使转轴平稳慢速转动就可以了.

网友B:
to 普析:相关解决方案有邮件给你,注意查收。该项目不知是做电机驱动还是有其他控制? 如果要获得低速,肯定要加减速机构,精度方面应该能达到要求。大家讨论的目标是电机选型,用什么不要紧,只要达到要求就可以。步进电机+编码器其实如果能解决低速抖动,应该是很好的方案。因该项目我们做过类似的。电机用Maxson(内置减速 电机只有几瓦,但有0.3nM的恒定输出),不过驱动器是我们自己配,所有成本不到2k,还算可以!

网友H:
同学难遇,不好意思,我们5点下班,昨天没有看到,我的电话是:62133636转2032(单位)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的帮助,我们会注意的!谢谢。to人云亦云:你说的很对!同意您的意见!

网友E:
本人笔名: 亦云人云 , 并非 人云亦云。

楼主:
to 亦云人云:不好意思啦!呵呵

网友H:
to同学难遇: 不好意思,今天将近11点的时候是你打电话到我手机上的吧?因为我之前和你们公司的尹先生联系过,以为是他打的,所以就没有接,回过去才知道不是他打的,所以就想到可能是你打的。没有想到你是元茂兴的,实在是太凑巧了!我之前去你们公司看了压电陶瓷电机,肯定还有机会再见的。这次实在是不好意思!见谅!

网友K:
用步进电机必须使用减速机,否则不可能达到精度要求.编码器到不一定有必要.低速轻载又不会丢步

网友A:
我觉得,在这个应用中,编码器还是保留比较好,不是为了检测电机丢步,而是为了检测传动误差。

网友H(2005-07-13):
to 沈阳老宋: 不妨说说您的方案!大家也好有个借鉴阿!

网友F:
to:人在北理 我劝你还是先把成本加到30K以上在讨论把

网友L:
大家请注意控制成本。。。 减速机的成本:精度高的2、3级的减速机价格不菲吧?。。。几K总要的吧? 编码器的成本:17位编码器即使增量的也要几十K以上人民币吧? 低速运动分辨率要17位,那控制精度应该要求更高啊,控制成本在3K以内太难。。。普析的2位兄弟,您们的选择:要么降低要求,要么提高成本。。。

网友L:
TO:姑苏城外,您好 您所说类似的方案的分辨率和精度是多少呢?您配的编码器又是多少的呢?2K以内?大哥~~~就算驱动控制部分您自己开发的,那maxon电机(内置减速机)和编码器的价格也不止吧?

网友L:
to:普析的两位兄弟 您这套系统如果采用步进电机就必须加减速机和编码器。。。 原因如下: 1、步进电机的细分按最高的256细分算,才256*200=51200,2的17位是131072,就是说即使256细分没有大小步现象,步距很准,也必须加减速机提高步进的分辨率以达到要求。。。 2、编码器必须要,如刘兄所言“我觉得,在这个应用中,编码器还是保留比较好,不是为了检测电机丢步,而是为了检测传动误差。”。。。 不采用步进,只要能低速平稳运行的电机就可以,maxon也好,压电陶瓷电机也罢,您的外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是无法省掉的了,即使价格昂贵的压电陶瓷电机也需要通过编码器或光栅尺来进行定位控制的。。。所以就是2个问题:1、低速平稳运行的电机(含减速机也可);2、用于位置检测的高分辨率的编码器。。。 所有方案价格都不止3K。。。

网友M:
我司有5相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驱动器可以做400细分,我想这样的步进系统+编码器所达到的定位精度应该够版主用了吧!E-MAIL:rorze@wellforces.com

网友H:
To 凡夫俗子:不采用编码器只是我们老板的一厢情愿,虽然电机我们是刚刚开始接触,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是了解的。另外,其实现在压电陶瓷电机的价格已经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了,最主要的局限是寿命!这个当然很要命了,国内外现在也就是以色列的(http://www.emotioncon.com/chp_2_4n.asp)寿命比较长(大约20000小时),日本的(http://www.tky.3web.ne.jp/~usrmotor/English/html/index.html)据说已经达到了10000小时,但未见到具体产品,目前所见到的也只是保证2000多个小时,国内的(http://www.usm-china.com/Product_Show.asp?id=224)也已经达到了2000小时以上。

网友N:
如果你是作振镜,因该用成熟的方法,那就是闭环的检流计方案,用电容检位,迅捷耐用,本厂提供振镜,不代控制器就2000元左右,你若能在1000元内解决控制器和操作系统就行.

网友H:
南坎,关于振镜,我们也了解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世纪桑尼公司的。我们公司曾经有人向一家做振镜的咨询过,据说速度和定位精度都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负载能力的问题(我们要驱动的是60mm*60mm*4mm,重量大约为50g的光栅尺)。另外,我关注世纪桑尼的产品也有段时间了,但是发现产品参数上只有“重复精度”(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当然重复精度我们很关心,但是我们还关心另外一个参数——“定位精度”,我们的要求是在40度的范围内要达到任意定位。

网友E:
to 人在北理: 对于振镜方案,如果你用了编码器,你只需一个直流慢速变化的电源,不必纠缠这个电源的精度和振镜的“定位精度”,“定位精度”可由编码器来保证。 如果现有的振镜负载能力不够,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负载能力大一些的。

网友E:
甚至,买一个电度表(RMB几十元),当作一个电机,改装一下,都有可能接近你的要求。

网友H:
to 亦云人云: 因为是初次接触这种东西,所以不免……。不知您说的这个方案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如果有的话我们想借鉴并尝试一下!

楼主:
to 亦云人云老兄: 多谢你的建议(电度表的例子,我们总工也提过),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如果是电度表,先不考虑精度问题,驱动能力和保持力矩能行吗?在我的印像中,电度表的那个指针稍微动一下就偏离所指示的位置了啊?

网友C:
普析,其实亦云人云说的这个方案同我介绍给你的电机原理上比较相似。

网友E:
你的仪器是否构成一个数据采集系统,现在“定位精度”可由编码器来保证,只要光谱信息和位置信息是同时采集的就可以了,保持力矩就那么有用吗? 我在前面说过“其实,采取这个方案时,用什么类型的电机都不重要了,甚至用的不是电机也没关系,只要能使转轴平稳慢速转动就可以了.” 电度表其实是最易调控的电机,它的特点不是有保持力矩,相反是动作灵敏,疑似直流伺服电机。 另外再提一个更简单的方案,你买一个洗衣机或微波炉的(机械)定时器(也是RMB几十元),它也给你提供了慢速旋转运动。 甚至,一个玩具电机,加一套减速也可以。 如果任何一个现成的产品(例如由于驱动能力不够)不宜直接选用,(只要经济上划得来)你可以改进,自行设计。 解决转轴平稳慢速转动后,你怎样保证光谱信息和位置信息是同时采集的就可以了。

楼主:
to 亦云人云: 多谢老兄指教!我们的仪器就是构成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但只是整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镜子转到一个位置以后停下来,才能进行采集啊,也就是说镜子在整个行程中的运动曲线是离散的。所以我才比较在意保持力矩的问题。 老兄说的“只要光谱信息和位置信息是同时采集的就可以了”,我也明白一点,就是要两者同步,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就应该看成连续的了吧。这个,我想借助CPLD或者FPGA应该可以办到。这样的话,我不知道采集数据的速度能否能够快到那种程度。 老兄,不知您是否有email地址,我想把我们的东西给你详细描述一下。谢谢。

楼主:
to 阿拉丁: 不知您给我们介绍的什么电机。不好意思。

网友E:
每个网友的联系方式在网上都有,请用鼠标点击所发帖子上的网名即可. 请用鼠标点击此帖左上的"亦云人云".

网友E:
邮件收到,看后和我预想接近,但对你们的方案有下述疑惑: "当光栅尺转到一定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希望光栅尺能够停下来,稳定不动,测完一个后再转一定的角度,再停下来检测另一种颜色的光信号。" 是否有必要"停下来"?是哪一个信号触发了"停下来"(是否是谱线的门槛信号)?如果我们用这个"停下来"信号去锁存采样保持寄存器,是否可以立即同步保持了现场的光谱谱线和位址信息?然后再顺序将光谱谱线和位址信息存到计算机内,如果这样做了是否就不必"停下来"?

网友E:
2的17次方是131072,若采样周期是1ms,131秒完成全部采样,约2分多钟;若按40度算,为14564个采样点,只须15秒. 采样周期1ms大概很容易做到,不必"停下来".

网友E:
一个数字存储示波器的取样频率可达100MHZ以上,取样周期为10ns,在1ms时间要取样100000次,它并未让被测波形停下来,也不可能停下来。 如果我们以时间为自变量,对光谱和编码器取样,只要时间间隔足够小,我们就可能对旋转角有更高的分辩率,起到对编码器分辩率的进一步插值。

网友E:
如果由于测量方法的原因而必须反复测量和停下来测量,这就要求旋转角度的重复精度高,并且停止时纹丝不动,且具有保持力矩; 对于振镜法,恐怕谁也做不到把一个模拟量的电流参数稳定和重复性做到2的17次量级。 对于任何一个伺服系统,伺服系统是不停的检测误差,误差越大,恢复力矩越大,但对于慢速或停止的时候,难免还在不停的小范围振动,不停的反复赳正误差,这对别的案例可能无关大局,但对你们的案例却是致命的。 所以我认为,用 步进+减速机 是一个较明智的选择,可以重复精度高,并且停止时纹丝不动,且具有保持力矩;。 最后,举个例子:自行车和三轮车,我们无法让一辆静止的自行车不倾倒,它必须不停的纠偏才可以不倒;但是对于三轮车,我们不用管它,它也不会倒;伺服系统就像这辆自行车,步进就好像三轮车。

网友F:
TO:人在北理: 其实你的项目最好是用一个功能强的控制卡,加园光栅加压电陶瓷电机完成,但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方案成本很高,至少要几万元,所以我一直没有推荐,压电陶瓷电机实际是按照步进原理工作的,每步最小可以达到20纳米,40度达到17位分辨率绝对没有问题,适合低速运转,可以精确保持位置,(可以理解成步进电机)如果你的预算够,可以将你的详细要求E-MAIL给我,我可以帮你计算一下,如果预算不够那就算拉,可能网上有高人能解决,我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压电陶瓷电机有保持力,这点是和步进一致的。不过,是按照步进原理工作的吗?如果我没有弄错,沈阳老宋应该也是卖以色列 NANOMOTION 的电机,那东西可以脉冲控制是没错,可是,步长有谱吗?

网友E:
某种步进电机,配原厂的谐波齿轮减速机构和原厂的细分驱动器,据其产品目录介绍,谐波齿轮减速机构的齿隙可以为0,基本步距角0.72度,细分最大250,谐波齿轮减速比1:100,似可满足你们要求. 若真能齿隙为0,编码器似乎也可省了.

网友F:
NANOMOTION电机相当于步进,是指工作原理方面,至于控制方面,当然不能向步进电机那样,光栅尺反馈是必须的。所以讲,成本会很高。另外,这个讨论好像只有凡夫俗子一人在不停的提醒大家注意成本问题,其他同胞好像都是天外神仙,不食人间烟火。不如高精度减速机,高分辨率编码器,诸位大哥,这些都是要银子的,而且不是几K银子可以解决问题的,对吧。如果楼主银子不够,一切都是白谈。

网友O:
此问题的讨论有点像我只有到北京站的公共汽车票钱,但我的目的地是要尽快赶到上海,请大家帮我出主意。于是许多人就拿出各种方案:你可以坐飞机、长途大巴、快速列车、骑马、走路等等,但我身上只有十元钱,你们再好的方法我也没法实现。这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顾的原因. 唯一的方法是准备好了坐飞机的价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否则大伙干着急也耽误你自己的时间,都没用。

网友P(2007-12-11):
亦云人云老师您好:我对您搞得数据采集系统很感兴趣,我们也在搞自动化改造,要求在半径4米的园周上精确定位。设想在圆心用园光栅尺作计量,通过什么方法采集数据希望能向您请教。qq774336446   ljzhx118@sohu.com

网友E:
to 李先:
这里能人很多,你有何问题?如果并非楼主所提问题的延伸,可以另外出个帖子,在论坛中大家一起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