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度表选择

楼主(2005-06-01):
常用的三相有功电度表一般电压都是380V/220V的,但电流有3(6)A的,也有1.5(6)A的,还有5(10)A的,如果有电流互感器是***/5A的,那应该选那种呢?

网友A:
5(10)或5(20)的

楼主:
电力公司安装的是1.5(6)A的

网友B:
1.5(6)的意思是1.5安的5%--400%的电流可以准确计量,1.5是基本电流,6是最大额定电流,所以1.5(6)可以用,但误差稍大,不如5(10)或5(20)好.

网友C:
5(10)或多或5(20)

网友D:
5(10)或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