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logo的一个功能块中增加一个输出

楼主(2005-06-01):
如何在logo的一个功能块中增加一个输出 。 怎样在一个功能快的后面增加一个输出

网友A(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

网友B(2009-02-21):
LOGO的编程一般都是逆向的,你可以在新的输出左边写原来那个就行了,例如:Q1编完了对应B1,编Q2时直接写成Q1-Q2就可以了,我这个说的是直接在LOGO上编程,不用软件的那种,软件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