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样才能防止PLC被烧:s7-200

楼主(2005-06-01):
为了防止s7-200被烧,要在电源输入端,模拟量输入端,模拟量输出端添加那些器件? 谢大侠?

楼主:
没人回复? 看来“提高系统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这方面的高手确实不多! 热切希望高手归来,给与指点? 我的系统配置:s7-226CPU + 4AI + 2AQ 多谢了!!!

网友A:
在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同时做好信号接地处理。应可以的

网友:
你要是有钱的话,可以加安全栅,输出输入都要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与我联系yangsanxi@sina.com杨

楼主:
感谢两位,有没有直接可以直接装在35mm导轨上的类似装置? 再谢!!!

网友B:
魏德米靳有卡轨式安装的

网友C:
出了上述所说的,我认为还有一点你可以注意一下,把PLC的供电和控制二次回路的电源分开,这样会更安全一些。以前我们在烟厂都是要求这样做的。(建议)

网友C:
在模拟量输入端,模拟量输出端你可以增加电流隔离传感器进行隔离。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看看安全栅吧,应该可以解决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