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与变频通讯的地址定义

楼主(2005-06-01):
yangyafang高工: 你好,请问台达与变频通讯,变频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只要PLC里的地址与变频器设的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台達有五大机电产品,都是采用Mobus通讯协议,每种产品参数都固定有相应的modbus通讯地址。变频器通讯地址从H2000开始(查阅变频器Manual),H2000(驱动器命令),H2001(频率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