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凌A970里的GB,GS,GD软元件的含义和用法?

楼主(2005-06-01):
在用GT Designer制作画面时,如果设置一位元件,在出现的元件列表中除了X,Y,M,S...之外,还有GB,GS,GD,谁知道三凌A970里的GB,GS,GD软元件的含义和用法?

网友A:
这个是与只能模块通讯用的RS422线!

网友B:
GB,GS,GD多时触目屏内部的软件元件.

网友C:
有人知道三菱哪个型号的人几界面何以连接视频,是不是还要其他选件啊,谢谢

网友C:
谁能详细的说说远程I/O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系统的一个子站,我是新手,谢谢

楼主:
触目屏内部的软件元件?能不能再具体点,谢谢 GS是内部的状态元件吗?GD是内部的数据寄存器吗?那GB怎么理解呢? 能连接视频的人机好象A985GOT可以,12寸的,天价哦,具体问问经销商或者上海凌电吧. sanmao哥的话我就更不能理解了,指点一下吧?

网友C:
我听说A970,A975也可以,谁用过,可以具体说说硬件的配置吗?

网友D:
A985GOT-V 可以的65000色一次同时能显示最多4个视频视窗

网友D:
GD:画面切换GOT内部GOT专用字软元件;也是专用的数据寄存器 GB、GS就不知道了

楼主:
印刷机哥哥:GD是否可以当D来用,有没有停电保持功能呢?

网友C:
能说说是具体怎么连吗,还要什么选件不

网友C:
CC--LINK线是几芯的,谁知道啊,市场价是多少啊

网友C:
经常看到DCS三个字母,谁能告诉我他的具体意义吗,

楼主:
人在江湖漂:两芯线吧,好象是.你可以打电话问CC-LINK推广中心.也可以问上海凌电.

网友C:
CC--LINK 线是几芯的?,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