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仪表控制室设计

楼主(2005-06-01):
现场需要作正压通风控制室设计,应参考哪种设计标准(化工行业或国家标准)? 这种控制室设计应包括那些内容?请各位详细讲一讲。多谢!

网友A:
具体不标准不清楚,不过逻辑大概是这样的 先在室外安装一个差压变送器,正压室安装在室内,负压室安装在室外,得到的检测值传送到控制器,由控制器进行编程,设定值,当压差过小时候,启动连锁,将风机启动,控制室内送风;当测量值达到设定值的时候,风机停止; 具体逻辑大概是这样,你也可以变通的去做逻辑,如可以选择风道闸板,来控制进风量等。 这里需要计算风机的风量,差压变送器的选择,就是室内室外所需要保持多大的差压,不过一般都比较小,所以差压变送器要选择精度高的变送器....大概说说,可以参考。

楼主:
楼上: 正压通风控制室设计不像你想得那样简单。要求很复杂。如通风系统电源、灯具要求防爆,室内压力有要求,好像不低于100pa,通风系统故障或压力过低需要报警或启动联锁等等。大体情况我略知一些。具体要求我不清楚且不知依据那个设计标准进行设计。还请各位帮忙找一下,告诉我标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