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5-06-01):
读取前5个按优先级或时间顺序报警的TAG号,注意,不是用ALARM SUMMARY(报警一览)显示!   告诉我具体方法!      “电子书中有关报警的章节应该有”   “在关于iFix的电子版中有”      上等废话就不要说了!!

网友A(2005-08-16):
运行自定义报警队列接收报警,然后通过eda函数得到报警。具体实施没做过

网友B:
通过数据库也可以,把报警实时转存到数据库中,然后按照时间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