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地故障吗?

楼主(2005-06-01):
我在建设一个化工厂时,高压电动机启动盘的控制电源为直流屏提供的DC220V,现在送电正常,但是量得直流电源正极对地电压约为80mV,负极对地为—219V,其直流屏的接地侦测仪宣示正常,没有报警,向大家请教:这种情况是否正极接地?正极接地会使高压盘及电动机控制误动作吗?

网友A(2005-07-07):
你好。那套直流屏的控制系统是有问题了。 可以直接电话跟我联系。我是上海专业直流屏厂家。13933119322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具我的分析.可能是外部线路引起的.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首先你把直流柜上的输出回路开关 全部段开.然后在去按直流柜上对地检测按扭. 负对地明显是死接地.请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错,要查接地,先要把和外部的联系全部摔开,看是你的直流屏还是外部回路的问题,然后再把到外部的回路送一路,检测一路!

网友C(2005-08-28):
对地电压才80mV不算接地,一般一点接地不会引起什么后果,只有当发生两点接地时可能会时开关或保护装置误动,可用拉路法查找,先把和外部回路全部摔开的方法不可取,一般先拉不重要回路,再拉重要回路,拉一路送一路,如果还没有找到接地点可能就是直流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C:
不好意思对地电压80mV,负极对地为—219V是完全接地了,上次看错了一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