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制造
谁能解释下喷涂和喷塑这两个工艺啊?

楼主(2005-06-01):
斑竹,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发错了地方,请你见谅啊!实在是病急乱投医了! 各位仁兄,谁对做小三箱和动力柜熟悉啊,请解释下箱体外面什么是喷涂和喷塑啊?有什么区别吗?多谢了!

网友A:
我说说看你能否明白。喷涂一般是将漆料稀释后用喷枪直接喷到箱体表面,自然干燥。漆膜与箱体附着力很差。喷塑是用静电喷枪将粉沫(20000元1吨)喷到箱体表面,在160-180度的烘箱中烘干4-6小时,因而附着力、耐酸碱性都比较强。前处理工艺也不同。现在电控柜基本上是喷塑的。

楼主:
啊?兄弟,不会吧?我听个开关厂的朋友告诉我,喷涂比喷塑好啊,喷塑的附着力比喷涂的强,而且喷塑的很容易掉,喷涂的就是用尖锐的物体刻画都不会掉,也不会看见里面的板材。还有,请问下“环氧树脂喷涂”是个什么意思啊?谁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网友B:
楼主说的“喷涂”应该指的是喷粉。喷粉的材料市场应用时间应当在喷塑后面。 喷粉和喷塑采用的材料不一样,前者烘烤温度要低一些,而且价格要便宜一些;后者烘烤温度要高一些,而且要贵一些,但后者耐用性要好一些。因此目前喷粉比喷塑要更常用一些。

楼主:
那还是喷塑好了,对吗?还有资深人士吗?出来说两句吧!

网友A:
静电喷涂和静电喷塑,用的是环氧树脂粉沫,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啊。可能大家把话都说白了。你到电控厂时了解一下工艺再做吧。附着力再强用硬物也会划掉的,工厂的检验方法是用铅笔划七道,如果漆膜没掉就算合格了。你可以去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