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控制

楼主(2005-06-01):
目 录 一、 任务书 ……………………………………………… 1 二、 设备使用说明 ……………………………………… 2 三、 使用安全注意事项 ………………………………… 3 四、 电气元件清单 ……………………………………… 4 五、 电气主电路图 ……………………………………… 5 六、 电气控制电路图 …………………………………… 6 七、 PLC端口接线图 …………………………………… 7 八、 PLC I/O口分配表 ………………………………… 8 九、 过程显示资料表 …………………………………… 9 十、 设备工作过程 ……………………………………… 10 十一、 梯形图语言 ………………………………………… 11 十二、 助记符语言 ………………………………………… 18 十三、 流程图(SFC)语言 ……………………………… 21 十四、 参考文献 …………………………………………… 22 设计任务书 设计课题:设计一台组合机床和PC控制系统。 工作要求:用该机床同时钻2个孔,铣1个面。 一、动作过程: 1、工具放入工作夹具中,液压缸下降,夹紧被加工工件; 2、左右两侧机械动力头同时开始钻孔,完成后动力头退回原位; 3、液压缸1上升松开工件; 4、液压缸2X动工件左转90°; 5、液压缸1下压重新夹紧工件; 6、液压动力头快X; 7、液压动力头快X,动力头 拖动电机起动; 8、铣削完成后,液压动力头拖动电机停止,延时后液压动力头快退; 9、液压缸1上升,松开工件; 10、液压缸2X推动工件右转位90°,复位。 二、系统对电气控制的要求 1、驱动机械动力头的电动机2台 驱动液压动力头的电动机1台 油泵电动机1台 2、控制方式:自动 3、信号显示 4、必要的保护措施 三、设计要求: 1、根据工艺要求,画出工作循环图; 2、根据工作循环图,画出梯形图; 3、编写程序(以上3点连同任务书装订) 四、可编程选用FX2系列:MELSEC—FXn 设备使用说明 1 、将机床控制柜中QF、QF2、QM12、QM1、QM3、QM11 闭合,然后再将电源总开关QM合上。电源指示灯亮,油泵电机启动各动力头返回原点。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无显示。当各动力头都处于原点位置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0”表明机床处于待机状态。此时可以进行下步操作。 2、 将加工工件放置在工作台上,行程开关SQ16被压合。 3、 根据加工图纸对加工孔深的要求,调整行程开关SQ4、SQ6。使加工孔深满足要求。 4、 根据加工对铣切厚度的要求调整行程开关SQ13。 5、 根据工件放置位置,适当调整铣动力头快进转共进行程开关SQ12的位置使加工时间尽可能缩短,以提高生产效率。 6、 但一切准备就绪后,按下启动开关SB0。 7、 一缸下压工件开始被夹紧,此时七段译码显示器显示“1”。 8、 当工件压紧到位SQ1被压合,左右动力头被启动,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2”。 9、 当左右动力头加工到位分别压合SQ4,SQ6,动力头分别停止。当两动力头都加工到位后,开始反转返回。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3”。 10、左右两动力头返回原点,分别压合SQ3,SQ5后,工件开始放松。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4”。 11、工件放松到位压合SQ2,二缸动作推动工件左转90度,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5”。 12、工件左转到位后压合SQ10,一缸再次下压夹紧工件,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1”。 13、工件再次被夹紧到位后压合SQ1,液压动力头开始快进,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6”。 14、液压动力头快进到位压合SQ12,转为工进并启动液压动力头拖动电机M11,工件开始被铣切。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7”。 15、当液压动力头工进到位,压合SQ13,液压动力头工进停止,液压动力头拖动停止,并开始延时,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依然显示“7”。 16、当延时时间到,液压动力头开始快退。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8”。 17、液压动力头返回原点到位,压合SQ11,快退停止。一缸上升放松工件。 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4”。 18、工件放松到位压合SQ2,二缸返回令工件右转90度复位,此时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9”。 19、 二缸返回复位压合SQ7,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0”。整机回到待机状态,此时可以进行下一个工作循环。 安全注意事项 1、 本设备带有危险的电压,而且他所控制的是带有危险电压的转动机件,如果不遵守“警告”的规定,或不按本手册的要求进行操作,就可能回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或重大的财产损失。 2、 只有经过认证的专业人士才允许操作本设备。并且在使用设备之前要熟读本手册中所有的安全说明,操作和维护规定,正确的进行安装和维护,是实现本设备安全和成功地投入运行的可靠保障。 3、 在电源电压切断5分钟以内,由于电路回路中仍然有带点的危险。因此在这个时间内禁止打开电气柜。 4、 外部电源全部切断后,才能进行安装,接线等操作。否则会引起触电或产品损坏。 5、 请不要在通电时触摸端子,否则可能引起触电、误操作。 6、 由于本设备采用了OMRON公司E3V3-R61型反馈式传感器作为工作台安全检测。故设备上电后只要有物件进入工作台区域内设备上所有动作将立即停止(液压泵除外)安全警示灯HL5闪烁报警。障碍物退出工作台区域后设备将自动地开始运行。 7、 当设备左右动力头电机、液压动力头电机、油泵电机中任意一台发生故障时,相应的断路器立即动作,并点亮相应的故障指示灯。此时机器将停止运行,将故障排除后必须重新上电才能将各部复位。 8、本设备液压系统所用的液压油为石油基普通液压油,需要定期进行液压油污染检测,以保证液压油清洁,使液压元件经久耐用。对油液污染的鉴别可以从主机液压系统中取出一滴油,滴在240目的滤纸上,滤纸吸干此油后形成一种特殊的图案,根据图样,既可有效的鉴别出油样的污染程度。从而决定是否要更换新的液压油。 电气元件清单 元件名称 元件型号 元件数量 备注 PLC Fx2-32 1 MELSEC—FXn 三相断路器 NS80H-MA 1 9千瓦 单相断路器 GB2-CBO6,1AGB2-CB08,3A 2 三相断路器 GV2-M10C2.2KWGV2-M14C4KW 4 3千瓦 接触器 CJ20-16A 5 3千瓦 接触器 CJ20-10A 1 2.2千瓦 电源板 S-15-5、5VS-35-24、24V 2 两组输出 按钮开关 XB2-EA131 1 GREEN 行程开关 LX19-001LX19-111 12 反馈式传感器 E3V3-R61 1 OMRON 中间继电器 MY2J、24V 12 OMRON 指示灯24V AH22-2R 6 1绿、1黄、4红 照明灯座 E-27灯座 1 JC2型灯 电磁液压阀 JCB-A2,JCBA6JCB24-B4 6 两位四通 塑料多芯电线 LH1020.14/10、 20、30 3捆 鼠笼式异步电机 ATS-46D17N 4 PLC I/O 口分配表 输入(input) 输出(output) 启动 X0 SB0 1缸下压on/off Y0 KA0 YV0 工件检测 X16 SQ16 左动力头正转 Y1 KA1 M1 1缸下降到位检测 X1 SQ1 左动力头反转 Y2 KA2 1缸上升到位检测 X2 SQ2 右动力头正转 Y3 KA3 M3 左动力原点 X3 SQ3 右动力头反转 Y4 KA4 左动力头加工到位 X4 SQ4 2缸左转on/off Y5 KA5 YV5 右动力原点 X5 SQ5 液压动力头快进 Y6 KA6 YV6 右动力头加工到位 X6 SQ6 液压动力头快退 Y7 KA7 YV7 2缸原点 X7 SQ7 液压动力头工进 Y10 KA10 YV10 2缸左转90°到位 X10 SQ10 液压动力头电机 Y11 KA11 M11 液压动力头原点 X11 SQ11 油泵电机 Y12 KA12 M12 液压动力头转工进 X12 SQ12 安全报警 Y13 液压动力头工进到位 X13 SQ13 过程显示控制A Y14 工作台安全检测 X14 SQ14 过程显示控制B Y15 电机故障检测 X15 KAB 过程显示控制C Y16 过程显示控制D Y17 过程显示资料表: 过程显示序号 含义 控制输出 D C B A 0 整机原点 0 0 0 0 1 工件加紧中 0 0 0 1 2 左右机械动力头工作中 0 0 1 0 3 机械动力头返回中 0 0 1 1 4 工件放松中 0 1 0 0 5 工件左传90度中 0 1 0 1 6 液压动力头快进中 0 1 1 0 7 液压动力头工进中 0 1 1 1 8 液压动力头返回中 1 0 0 0 9 工件右转复位中 1 0 0 1 译码显示电路 设备工作过程 当系统得电M8002输出一脉冲信号,置位S0同时输出口Y12使油泵电机工作。液压缸1复位,液压缸动力头(Y11)、左动力头、右动力头回原点。当个部件回原点时,则系统处于待机状态,数码显示器显示“0” 步序。

网友A:
不要把你的毕业设计发上来。有什么问题具体点问问好了。

网友B(2008-03-18):
跪求电路控制

网友C:
我也学习一下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