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希望和大家交流防腐蚀问题。

楼主(2005-06-02):
若流体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化学物质,请问现在有哪几种手段解决阀门,流量计等控制设备的腐蚀问题。主要是材料的选择吗? 表面的防腐处理用的广泛吗?

网友A:
腐蚀性介质所用的阀门,流量计等控制设备主要是材质的选择。提供个人积累的一点经验: 1、1Cr18Ni9Ti 适用硝酸类 2、1Cr18Ni12Mo2Ti 适用醋酸类 3、0Cr18Ni10Ti 适用磷酸类 4、0Cr18Ni9 适用食品级管道类 5、0Cr18Ni12Mo2 适用浓酸类 还有适用浓硫酸和稀酸类的暂时没想起来。想起后再顶。

网友B:
一般强腐蚀类介质最好采用隔膜式阀门,对于强酸类,聚四氟乙烯等具有较好的抗腐蚀效果,对于金属类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楼主:
很多谢唐先生的指点,本人手上有种国外抗化学品腐蚀涂料,想在阀门内表面使用,但是没有应用经验。涂覆后(0.3-0.5mm厚)是否影响隔膜伐的装配? (该类涂料在国外作为设备及管道衬里或维修用,承受介质的长期浸泡,类似聚四氟乙烯的防腐蚀性能-耐98%硫酸,36%盐酸,75%磷酸等,不过可以现场涂覆,常温固化。)

楼主:
请问衬氟塑料的阀门使用寿命长吗?若采用涂料衬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