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智能仪表到现场显示温差较大

楼主(2005-06-02):
本人使用安徽兰德仪表公司的智能仪表,用做S分度号的温度表,在我的校验室内时一切正常,温度准确,但到现场仪表间时显示温差较大,是在装上一小时以后,直接测信号线的数值为10,8MV。接到表上再测信号为11,7MV。所以温差大,无法使用,但回我校验室内重信校一切正常,感到奇怪,怀疑现场电源污染,加装滤波装置无用,且两块都是这样的现象,请哪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干扰,换屏蔽电缆。

网友B:
说明仪表的抗干扰能力太差,不能用

网友C:
我估计你在校验时可能存在错误,考虑了室温补偿没有?

网友D:
更换补偿导线,检查接线端子。

网友E:
检查一下是否做了温度补偿,看你的情况象,在实验室里,环境温度相同,所以你检测与输出值一致,到现场后,现场温度与智能仪表的环境温度又偏差,出现误差,应该为没有添加温度补偿。

网友F:
请楼主留下联系的电话。 应当和干扰关系不大。干扰会引起跳字,不会产生一定幅度的偏移。

网友G:
谢谢 laotong ,欢迎常来!

网友H:
你那智能仪表没有抗干扰设计

网友I:
我认为也是温度补偿问题,看仪表是否有温度补偿调整。 内部参数应该有这一项。

网友G:
看显示偏差是不是实验室和现场的温度差

楼主:
我的电话13569101423,它是智能表啊,不用加温度补偿的吧,我又换了个地放安装还是出现附加信号,照成数值偏差大,你是说是干扰吧,可数据不跳动,疑惑????????求助?

网友J:
用别的品牌的产品试试,看是否有同类问题?

网友K:
智能表按说会有一定的温度补偿功能,你要详细地看看产品说明手册;但是如果有这个功能,那么你一定需要在实验室进行标定的

网友L:
应该是仪表问题,有的低价智能仪表电源线路简单,可能在恶劣环境下产生漂移。

网友I:
如果还不行,就联系我。010-62644889-13 或13001163828

网友M:
有困难找雅达,想了解雅达,到本站传感器栏目看看!

网友N:
应考虑冷端温度补偿,热电偶测量跟干扰没有关系

网友O:
可以用仪表自身的功能进行校正,(PV值偏移)

网友P:
你使用的仪表标定了吗?可能存在测量的误差啊?

网友Q:
热电偶冷端补偿的问题,智能表内部的补偿元件的精度差,仪表本身的发热,这些都影响补偿温度。

网友G:
大船:兰德仪表公司和你联系了吧?如果问题解决请把结果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