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修改?在三菱教程里发现了一条严重错误的例题!

楼主(2005-06-02):
设有两台空压机,起动时按空压机主管道的压力上限、下限停止和起动。使用压力感应器与FX-4AD读取主管道压力,再与预设的压力值上、下限进行比较,再根据比较结果去控制两台空压机轮番走动,设Y0为1#空压机走动输出;Y1为2#空压机走动输出;Y2为1#空压机停止输出;Y3为2#空压机停止输出;Y4为报警输出。压力低时顺序走动1#、2#空压机并记录走动顺序;压力正常时则维持当前状态;压力高时则顺序停止先走动空压机。 程序如下: LD M8002 MOV K120 D5 MOV K140 D6 LD M8000 TO K0 K0 H3330 K1 TO K0 K20 H0 K1 FROM K0 K9 D8 K1 LD M8000 ZCP D5 D6 D8 M10 LD M10 OUT T0 K30 LD M8002 ZRST M30 M31 LD M8002 OR M31 SET M1 LD M30 RST M1 LD M8013 AND T0 ANI M12 ANI M4 OUT M2 LD M2 SFTL M1 M30 K2 K1 LD M30 OUT T1 K30 ANI X002 ANI T1 OUT Y000 LD M31 OUT T2 K30 ANI X003 ANI T2 OUT Y001 LD Y000 OR Y001 ANI M50 OUT M4 OUT T5 K1800 LD T5 OR M50 OUT T6 K5 ANI T6 OUT M50 LD M8002 RST D11 LD M2 MOV K1M30 D10 LD M2 SFWR D10 D11 K3 LD M12 OUT T7 K30 LD M8013 AND T7 ANI M10 ANI M5 OUT M3 LD M3 SFRD D11 D15 K3 LD M8000 MOV D15 K1M15 LD M15 OR X002 OUT T10 K30 ANI T10 OUT Y002 LD M16 OR X003 OUT T11 K30 ANI T11 OUT Y003 LD Y002 OR Y003 ANI M51 OUT M5 OUT T12 K1800 LD T12 OR M51 OUT T16 K5 ANI T16 OUT M51 LD M8000 OUT M8049 LD X002 OR X003 ANS T17 K30 S900 LD Y000 ANI X000 LD Y001 ANI X001 ORB ANS T18 K50 S901 LD Y002 AND X000 LD Y003 AND X001 ORB ANS T19 K300 S902 LD M8048 OUT Y004 LDP X004 ANR END 我花了好几天都不能完善它,实在没有办法了,请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能不能把电气原理图给我发过来,还有这个程序的梯形图一道发出来。我要查,MSN:cjh_021@hotmail.com

楼主:
上面就是原来的程序,本来就是梯形图的,我转换语句表在这里发表,你可以在PLC软件里自由转换就见到了,或者自己转换成梯形图也行啊!!

网友A:
我知道,就是不想再敲键盘啊,你把电子版给我EMAIL一个吧

网友B:
日本人的东西,没兴趣,还是放弃了选西门子的吧

网友C:
程序令人费解,空压机走动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空压机运行,当压力在设定范围时,两台空压机都不运行,那压力是哪来的。 总之,不懂。程序你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D:
建议你将程序指令转换成梯形图!并将所有元件注解清楚.I/O一定要正确.在做修改!另请问上面的程式是你编的还是原机台所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