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工控达人

楼主(2005-06-02):
请问三菱工控的达人几个问题 我通过这个网站,买了一个二手的三菱PLC FX2n-48MR来做练习 问题1: 可是只收到了一个PLC,没有SC-09数据通讯线,于是用这个论坛上的MICKE教的方法自制了一根RS232--RS422的通讯线 请问:我是不是还需要驱动程序来驱动呢?难道把PC 和 PLC用通讯线接好,就可以进行读写了吗? 问题2: 因为是才开始学PLC,不敢乱来,也没有手册,所以.不敢把220伏的电,正极接L 负极接 N 我就用了一个24伏的电源,正极接24+,负极接COM 请问这样可以吗? 因为我把那个PLC上的开关拨到RUN,那个POWER指示灯没有亮.

网友A:
L和N是就是用来接220伏来着!plc内部有变压器把220伏转成24伏供plc使用。

网友B:
你还需要一套编程软件,可以去三菱的网站下载,有其它的问题可以去我的贴子里留言,一般都能给你满意的答复。

楼主:
谢谢 楼上两位达人的回复 我已经有了GX-Developer 7.08的编程软件 我就是感觉有点不可理解 把PC和PLC用通讯电缆RS232和RS422口连接起来 难道不需要什么驱动吗?不然PC的RS232口怎么会认识到 PLC呢?

网友B:
你原来是学计算机的吧?想太多了,你把电缆接好,PLC接上电源,运行软件,告诉软件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在哪个COM口就行了。

楼主:
谢谢科一达人... 现在是午饭时间, 等到点了就屁颠屁颠回去试验了.... 谢谢啦

网友C:
我也做过三菱的PLC手头还有一点资料,感兴趣的话联系我。 E-mail:yuping8384@163.com qq:112016195

网友D:
这位大哥是那位上传fx-trn-beg的兄台,见到你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