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西门子间接寻址

楼主(2005-06-02):
详解西门子间接寻址 【地址的概念】 完整的一条指令,应该包含指令符+操作数(当然不包括那些单指令,比如NOT等)。其中的操作数是指令要执行的目标,也就是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我们知道,在PLC中划有各种用途的存储区,比如物理输入输出区P、映像输入区I、映像输出区Q、位存储区M、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区DB和L等,同时我们还知道,每个区域可以用位(BIT)、字节(BYTE)、字(WORD)、双字(DWORD)来衡量,或者说来指定确切的大小。当然定时器T、计数器C不存在这种衡量体制,它们仅用位来衡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要描述一个地址,至少应该包含两个要素: 1、存储的区域 2、这个区域中具体的位置 比如:A Q2.0 其中的A是指令符,Q2.0是A的操作数,也就是地址。这个地址由两部分组成: Q:指的是映像输出区 2.0:就是这个映像输出区第二个字节的第0位。 由此,我们得出, 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应该是: 〖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尺寸数值〗.〖位数值〗,例如:DBX200.0。 DB X 200 . 0 其中,我们又把〖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这两个部分合称为:地址标识符。这样,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又可以写成: 地址标识符 + 确切的数值单元 【间接寻址的概念】 寻址,就是指定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给定指令操作的地址方法,就是寻址方法。 在谈间接寻址之前,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直接寻址。所谓直接寻址,简单的说,就是直接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象上面所说的,A Q2.0,就是直接寻址,对于A这个指令来说,Q2.0就是它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这样看来,间接寻址就是间接的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对,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A Q[MD100] ,A T[DBW100]。程序语句中用方刮号 [ ] 标明的内容,间接的指明了指令要进行的地址,这两个语句中的MD100和DBW100称为指针Pointer,它指向它们其中包含的数值,才是指令真正要执行的地址区域的确切位置。间接由此得名。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方式计有两大类型:存储器间接寻址和寄存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的地址给定格式是:地址标识符+指针。指针所指示存储单元中所包含的数值,就是地址的确切数值单元。 存储器间接寻址具有两个指针格式:单字和双字。 单字指针是一个16bit的结构,从0-15bit,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存储区域的编号。 双字指针是一个32bit的结构,从0-2bit,共三位,按照8进制指示被寻址的位编号,也就是0-7;而从3-18bit,共16位,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字节编号。 指针可以存放在M、DI、DB和L区域中,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些区域的内容来做指针。 单字指针和双字指针在使用上有很大区别。下面举例说明: L DW#16#35 //将32位16进制数35存入ACC1 T MD2 //这个值再存入MD2,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L +10 //将16位整数10存入ACC1,32位16进制数35自动移动到ACC2 T MW100 //这个值再存入MW100,这是个16位的位存储区域 OPN DBW[MW100] //打开DBW10。这里的[MW100]就是个单字指针,存放指针的区域是M区, MW100中的值10,就是指针间接指定的地址,它是个16位的值! -------- L L#+10 //以32位形式,把10放入ACC1,此时,ACC2中的内容为:16位整数10 T MD104 //这个值再存入MD104,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A I[MD104] //对I1.2进行与逻辑操作! =DIX[MD2] //赋值背景数据位DIX6.5! -------- A DB[MW100].DBX[MD2] //读入DB10.DBX6.5数据位状态 =Q[MD2] //赋值给Q6.5 -------- A DB[MW100].DBX[MD2] //读入DB10.DBX6.5数据位状态 =Q[MW100] //错误!!没有Q10这个元件 --------------------------------------------------------------------------------------------------- 从上面系列举例我们至少看出来一点: 单字指针只应用在地址标识符是非位的情况下。的确,单字指针前面描述过,它确定的数值是0-65535,而对于byte.bit这种具体位结构来说,只能用双字指针。这是它们的第一个区别,单字指针的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它只能对T、C、DB、FC和FB进行寻址,通俗地说,单字指针只可以用来指代这些存储区域的编号。 相对于单字指针,双字指针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它不仅可以对位地址进行寻址,还可以对BYTE、WORD、DWORD寻址,并且没有区域的限制。不过,有得必有失,在对非位的区域进行寻址时,必须确保其0-2bit为全0! 总结一下: 单字指针的存储器间接寻址只能用在地址标识符是非位的场合;双字指针由于有位格式存在,所以对地址标识符没有限制。也正是由于双字指针是一个具有位的指针,因此,当对字节、字或者双字存储区地址进行寻址时,必须确保双字指针的内容是8或者8的倍数。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述例子中的A I[MD104] 为什么最后是对I1.2进行与逻辑操作。 通过L L#+10 ,我们知道存放在MD104中的值应该是: MD104: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当作为双字指针时,就应该按照3-18bit指定byte,0-2bit指定bit来确定最终指令要操作的地址,因此: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 1.2 详解西门子间接寻址<2> 【地址寄存器间接寻址】 在先前所说的存储器间接寻址中,间接指针用M、DB、DI和L直接指定,就是说,指针指向的存储区内容就是指令要执行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但在寄存器间接寻址中,指令要执行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并非寄存器指向的存储区内容,也就是说,寄存器本身也是间接的指向真正的地址数值单元。从寄存器到得出真正的地址数值单元,西门子提供了两种途径: 1、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 2、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 地址寄存器间接寻址的一般格式是: 〖地址标识符〗〖寄存器,P#byte.bit〗,比如:DIX[AR1,P#1.5] 或 M[AR1,P#0.0] 。 〖寄存器,P#byte.bit〗统称为:寄存器寻址指针,而〖地址标识符〗在上帖中谈过,它包含〖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但在这里,情况有所变化。比较一下刚才的例子: DIX [AR1,P#1.5] X [AR1,P#1.5] DIX可以认为是我们通常定义的地址标识符,DI是背景数据块存储区域,X是这个存储区域的尺寸符,指的是背景数据块中的位。但下面一个示例中的M呢?X只是指定了存储区域的尺寸符,那么存储区域符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在AR1中! DIX [AR1,P#1.5] 这个例子,要寻址的地址区域事先已经确定,AR1可以改变的只是这个区域内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所以我们称之为: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相应的,这里的[AR1,P#1.5] 就叫做区域内寻址指针。 X [AR1,P#1.5] 这个例子,要寻址的地址区域和确切的地址数值单元,都未事先确定,只是确定了存储大小,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区域间的不同地址数值单元以给定的区域大小进行寻址,所以称之为: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相应的,这里的[AR1,P#1.5] 就叫做区域间寻址指针。 既然有着区域内和区域间寻址之分,那么,同样的AR1中,就存有不同的内容,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AR的格式】 地址寄存器是专门用于寻址的一个特殊指针区域,西门子的地址寄存器共有两个:AR1和AR2,每个32位。 当使用在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中时,我们知道这时的AR中的内容只是指明数值单元,因此,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时,寄存器中的内容等同于上帖中提及的存储器间接寻址中的双字指针,也就是: 其0-2bit,指定bit位,3-18bit指定byte字节。其第31bit固定为0。 AR: 0000 0000 0000 0BBB BBBB BBBB BBBB BXXX 这样规定,就意味着AR的取值只能是:0.0 ——65535.7 例如:当AR=D4(hex)=0000 0000 0000 00

网友A:
不错,已经收入精华区!

网友B:
太好了,我是新手,学后对我编程有帮助。感谢!

网友C:
论坛开了这么久, 这才是精品帖子, 比卖东西的强多了,

网友D:
精品帖子,确实不错.

网友E:
分析得很透彻啊!!不错!!

网友F:
精品帖子,,好东西...

网友G:
谢谢你的教导!

网友H:
不错挺有帮助!再把每个寄存器的用法讲讲最好;例如db,l,m等

网友I:
谢谢,不错,回去好好研究

网友J:
谢谢 bdj_001的资料! 支持ing ^

网友K:
这样的资料才是初学工控菜鸟很需要的东东,希望版主多闹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L:
很好呀值得收藏

网友M:
好,比较系统,希望再多些

网友N:
非常好!精彩!

网友O:
很好的帖子~~以后要多一点哦~~

网友P:
谢谢,不错,回去好好研究    谢谢,不错,回去好好研究

网友Q:
很好的技术资料!

网友:
这样的资料才是初学工控菜鸟很需要的东东,希望版主多闹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非常感谢.谢谢!!!!!! 好人呀!

网友R:
请问,是不是西门子与ORMOND的区别就象编程语言上的区别似的,一个汇编,一个是比汇编慢但简单的语言;一个快,一个慢;

网友S:
的的确确的够狠!受益了!

网友T:
这样帖子很好!望管理员多奖励!而不是叫大伙留什么邮箱或QQ号,其实也不知到底有发没发? 工控网应多点技术讨论,为民族测控做些贡献!! 这个好帖,我顶!!!

网友U:
真不错,多多益善

网友V:
很好啦,程序后面有注释。给看了弄不清楚的朋友很有帮助喔 鼓励

网友W:
不错,很好的文章!!!

网友X:
好贴子!有让我看到了工控网的希望。不然都快成了商家做广告的布告栏了。 顶ing!

网友Y:
好贴,贴中之精品呀,尤其是对象我这样的工控菜鸟而言。

网友Z:
不错,好像 语句表更灵活一点。

网友AA:
太好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AB:
不错,比较容易明白,您如能经常发一些此类文章,大家一定很欢迎.

网友AC:
真是好文章,望楼主多提供一点这方面的见解。最好有通讯的文章,因为通讯是很关键的东西,好多地方都看不到。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AD:
可以。希望多一些类似或更好的文章。

网友AE:
关于寻址的编程可以看看完全国产的恒日plc的编程,比西门子的容易多了,实现同样的功能也许只需要你1/20的功夫,呵呵。 http://www.hrplc.com/download/mem.pdf

网友AF:
确实不错,很好的文章!!!

网友AG:
高人一筹!谢了

网友AH:
谢谢!高风亮节,衷心祝福你!

网友AI:
我感觉在S7-400编程手册中对寻址了有一定的介绍,但并不是很详细,有的时候看不明白 ,看了你的文章让我了解了很多,希望论坛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网友AJ:
请根据以下要求设计一个小型PLC控制系统,并报价格 1,系统包括一台操作站-PC -和一个PLC 2,控制输出---60个电磁阀的开, 关。需要通过继电器<触点容量36伏15瓦〉,继电器包括在供货范围内 3,控制输入----一个模拟量《压力,4―20毫安》, 2-个数字 量作为连锁信号 4,可以在操作站上手动控制每个回路的开和关。压力低时,全部回路关,,连锁信号来时,全部回路关 5,操作站上可以显示每个回路的开关状态。 有没有比操作站PC更省钱的方案―比如一个简单的操作显示面板? 尽快哦

网友AK:
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AK:
当AR1等于26.4,    AR1:26.2    + P#: 2.6    ---------------------------    = 29.7 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上面的算法是不是有误啊?

网友AL(2005-07-02):
我是新手,对地址老是弄不明白,好,我顶.以后多来些.

网友AM:
很有价值,值得好好研究

网友AN:
我早在另一个论坛上看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抄的。

网友AO:
抄的也挺好.因为我没看过,你看过为什么不介绍给大家.我建议给做文摘的人奖励.标准是注册用户20人说头一次看见就行.

网友AP:
好的不错,有好的内容发我www.yellew12@21cn,com

网友AQ(2005-08-13):
真的很有用,好多的问题都结决了

网友AR:
要好好学学,太高深了。过会再看看

网友AS:
非常有用的文章。但我是工控菜鸟而已,有地方看不懂。特别是运算的法则这一段。 “运算的法则是:AR1和P#中的数值,按照BYTE位和BIT位分类相加。BIT位相加按八进制规则运算,而BYTE位相加,则按照十进制规则运算。   例如:寄存器寻址指针是:[AR1,P#2.6],我们分AR1=26.4和DBX26.4两种情况来分析。   当AR1等于26.4,    AR1:26.2    + P#: 2.6    ---------------------------    = 29.7 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 AR1=26.4,偏移指针P#2.6,结果怎么会是29.7? 恳请指教!

网友AT:
真好,我已打印,希望以后有更多好文章供大家学习

网友AU:
不错,很有帮助,谢谢bdj_001!!!

网友AV(2005-10-21):
大家感谢你,支持你

网友AW:
http://download.51uc.com/uc_download.shtml
工控各类专业技术交流教学区新浪uc团体号:5025438 希望大家加入组成我们自己的现场交流教学区uc软件到这个地方下http://download.51uc.com/uc_download.shtml

网友AX(2005-12-29):
很好,对初学者很有帮助的

网友AX:
很好的,对初学者很有帮助的

网友AY(2008-05-06):
好像还是看不懂呢~~`

网友AZ:
好贴,贴中之精品呀,

网友BA:
好贴子!这样的资料才是初学工控菜鸟很需要

网友BB:
看了有很大的帮助 ,顶

网友BC:
当AR1等于26.4,   AR1:26.2    + P#: 2.6    ---------------------------    = 29.7 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上面的算法是不是有误啊?

 无论AR1为26.2还是26.4;AR1:26.2    + P#: 2.6    ---------------------------   都不应该为= 29.7??

AR1:26.2    + P#: 2.6 ---------------------------11010 010 + 00010 110 = 11101 000即29.0    (或者前面当作10进制26+2;后面做8进制2+6=8进位;也为29.0)

AR1:26.4   + P#: 2.6 ---------------------------11010 100 + 00010 110 = 11101 010即29.2    (同理前10后8的原则,也为29.2)

起步不久,不知理解对不对.

网友BD:
还真是涨了见识。

网友BE(2008-06-12):
大家都说好,才是真的好,学习了,果然真是好。

网友BF:
L L#1 //初始化循环指针。这里循环指针就是我们要修改的寻址指针
T MD 102
M2: L MD 102
T #COUNTER_D
OPN DB100
L DBW [MD 102]
T MW [MD 102]
上面MD102不符合格式吧

网友BG(2008-07-22):
alsdkjfl;akjdsf;lakjdsf;lkjadl;sfkja;ldskjfl;asdkjf;lakdjfs;

网友BG:
大家都没仔细看哦,其实那个循环的程序有一点点小问题不能正常循环。问题我已经找到了,可能作者有一点疏忽吧。不过经过检查发现问题后感觉还是受益匪浅啊。谢谢如此好文章!

网友BH:
特别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BI(2008-08-24):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特烦,其他公司的PLC一句即可搞定。

网友BJ:
不错收藏了,顶一下1

网友BK(2009-01-05):
不错,精品之贴!谢谢楼主

网友BL:
好,写得很不错,顶一下

网友BM: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特烦,其他公司的PLC一句即可搞定。不会吧?张家界先生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BN:
我这里有PLC视频.PLC编程软件.学习资料.如果需要 :可以到这里下载:dghxl2008.qupan.com

本人QQ:dg_hxl2008_plc@yeah.net

:695041657::: PLC群 78313043

网友BO:
各位好:我在学习S7-200PLC 的过程中碰到点问题,想请教:用PID调节器控制温度,设定温度30度,开机温度为20度,低于20度时不开机。利用向导配置PID时,增益为-1.2,积分时间为20分钟,不用微分。不用手动,反作用控制,(温度越低,变频器转速越慢)。根据PID计算模型,当20度开机时是不是第一次PID的输出为负值?怎么处理?

网友BP(2009-02-25):
同意13楼的说法,确实是好贴!

网友BQ:
非常感谢!!! 收获了!呵呵!

网友BR:
楼主真是高手,精神可嘉,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BS:
楼主多上传类似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