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屏蔽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5-06-02):
请问一下:在自控系统中,电缆线的双端屏蔽接地和单端屏蔽接地有什么区别,除了分别抑制高频和低频外,还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单端接地不存在接地电位差的问题,可减少接地干扰。

网友B:
是的,支持keyi观点,在实际的施工安装中,一般只单端接地, 有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一味的强调因为控制线太长,要两端接地连接,在进行设备调试和以后的运行中经常会有异常情况出现。

网友C:
我认为应单端接地

网友D:
同意,我在调试过程当中发现双端接地或多端接地都会影响信号。但是当一端接地后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网友E:
见《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控制电缆极其金属屏蔽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