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存储卡的选择

楼主(2005-06-02):
siemens存储卡的选择 MMC卡是西门子新型PLC的程序、数据的存储体,目前应用于以下几种PLC产品: 订货号 产品名称 6ES7 314-1AF10-0AB0 新型CPU 314 6ES7 315-2AG10-0AB0 新型CPU 315-2DP 6ES7 312-5BD00-0AB0 CPU 312C 6ES7 313-5BE00-0AB0 CPU 313C 6ES7 313-6CE00-0AB0 CPU 313C-2DP 6ES7 313-6BE00-0AB0 CPU 313C-2PTP 6ES7 314-6CF00-0AB0 CPU 314C-2DP 6ES7 314-6BF00-0AB0 CPU 314C-2PTP 6ES7 613-1CA00-0AE3 C7 613 6ES7 635-2EC00-0AE3 C7 635 OP 6ES7 635-2EB00-0AE3 C7 635 OP 6ES7 151-7***-0AB0 ET200S with CPU 注:以上产品的订货号会因为产品软硬件的升级略有调整,产品特性以产品名称为准。 1. 在定购以上产品时,PLC本身不带有MMC卡,所以为了正常使用PLC,您必须根据您工程项目实际需求定购一个大小适用的MMC卡,如果您的PLC上未插入MMC卡,你是无法将STEP7中的程序和数据下载下去的,同时你应当注意,不能带电插拔MMC卡,否则会丢失程序或损坏MMC卡。 2. 在Simatic manager中,选择一个程序块下载,则该块被下载到MMC卡中,如果在窗口左边的树型图中选中Block文件夹进行下载,则所有的块被下载到MMC卡上,MMC中原有的信息将被覆盖,向MMC卡读写数据或下载程序的次数不受限制。 3. 除过CPU中集成的SFB/SFCs块外,MMC当中其他的块可被在线删除。 4. 对某些CPU用新版MMC卡(6ES7 953-XXX10-0AA0)替代旧版MMC卡(6ES7 953-XXX00-0AA0)时需要升级PLC的OPERATING SYSTEM。升级时需要使用PG(6ES7798-0BA00-0XA0)或带USB口的编程器(6ES7792-0AA00-0XA0),通过STEP7 MANAGER窗口中的菜单功能“PLC/UPDATE OPERATING SYSTEM”将CPU_HD.UPD文件写到MMC卡上,CPU_HD.UPD文件可以在www4.ad.siemens.de网站上下载得到。 5. MMC卡作为CPU的装载内存(Load Memory),在为您的CPU选型MMC的时候,我们建议您所选的MMC卡一定要大于等于您所选定的CPU工作内存的大小(work memory),最好比工作内存大一些,但如果您的应用中,PLC工作时要使用大量的过程数据,历史数据,配方数据等或控制工艺中存在较多的用户程序块、STEP7中的应用功能块(如FB41、FB42等)时,建议选用2-8M的MMC卡,但请注意只有314、315-2DP、C7系列的PLC支持8M的MMC卡。 6. MMC卡是装载内存,所以不能够在上位机中的组态软件中直接读取MMC卡上的数据值(DB块中的数据),组态画面读取的是PLC RAM内存中的数据。 7. 在西门子的PLC上必须使用西门子专用的MMC卡,如下表中所列出的,不能使用数码相机、移动电话或PDA等数码产品使用的通用型MM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