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镗床改造——1um精度(老鼠杰利,老刘,老宋请进)

楼主(2005-06-02):
现有一镗床改造,已有设备为两套1KW安川伺服,控制XY轴。厂方要求X轴精度达到1um,机械连接为直联加滚珠丝杆(螺距5mm),加工距离为120mm,要求1秒钟走完。我考虑了两套方案: 1、开环,原点信号再加PLC直接发脉冲控制;(曾经有人做过成功了,但运行几个月精度就不行,到了3um,且供应商一直没法解决,不知道什么原因) 2、闭环,在开环基础上多加一个光栅尺为位置反馈。但又有问题,PLC无法接收光栅尺如此高的脉冲信号,即使能接收,PLC的运算速度也不够快,它一个扫描周期内,X轴已经可以走N个um了。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1um?是什么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不管那种精度,用滚珠丝杠来到,那得要什么精度等级的丝杠!难! PLC控制伺服+丝杠能做3u,是定位精度么,不可能。

楼主:
是重复定位精度。已经做到了,只是用了几个月就精度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机器是13年前德国进口的。

网友A: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滚珠丝杠,运行速度、负载是多少?

楼主:
谢谢阿拉丁, 机器的机械部分没动过,包括滚珠丝杆都是13年前的产品。一直运行得不错,后来电气部分故障了,国内没配件,才考虑改造。但原装的带有光栅尺,是海德汉的。因为是13年前的产品,它输出的信号是正弦波信号,和现在的PLC无法匹配。之前有人改过,PLC开环,做到了1um。几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B:
要做到1个微米,光栅尺应该是省不掉了。

楼主:
请问斑竹,不知道有什么设备可以接收光栅尺这么高频率的信号?谢谢

网友A:
如果要改造好的话,PLC有点难度,接收光栅尺高频率的信号很多控制器都可以达到,做全闭环控制,PID的调整会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会通报大家。

网友C:
是啊,要做到这个精度,肯定要用光栅了。PLC速度不够,你用控制卡或成套的系统好了。

网友D:
如果只是要求重复定位1um,应该也不是很难,如果是绝对定位精度,那就难拉,关键是机械刚性,机械状态要好,伺服电机分辨率要高,1KW安川伺服是什么型号的?一般应该是850W才对,电机转动惯量一定要很匹配才好。可能的话最好不用直线导轨,开环(应该是半闭环吧)应该也可以解决,我的一个客户就是用半闭环实现的,如果用光栅尺做全闭环,当然更好。

网友E:
建议你使用成套的数控系统或者寻找一些德国的驱动器制造商,德国货里有很多能接收正弦反馈信号的伺服驱动器.用伺服驱动器做一个闭环控制即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应该不难,一般如果机械刚度、精度等特性足够好,电气驱动要达到重复定位精度1μ是很easy的事,主要看你对驱动器的参数设定及其功能够不够熟悉。看看你用的驱动器有无反向间隙补偿功能以及连续回零功能。如果有,调整这两种参数也许会有用,你可以试一试。数控系统里面甚至有螺距补偿,个人认为用数控系统会更好些。

网友F:
本人曾经想改造一台铣床,想用光栅尺做成闭环控制,但是有听说光栅尺的自身精度不高,(我选的是广州产)而且显示还会出错。后来我又没有用了,但是现在使用的精度是不高的。

网友B:
用半闭环的方式做到1微米,对传动部分要求有点高. 光栅尺有很多档次,从一米几万块的到一米千把块的都有,不能整体说精度如何,真要1微米的精度,建议不要指望国货了.

网友G:
如果说是重复定位精度,只和丝杆的间隙,刚性有关,再者看plc的脉冲当量要小和等于1um。

楼主:
谢谢大家伙的意见。前几天出差,没来得及看,抱歉了。 我还是打算用西门子s7-200试试,因为以前有个家伙用FX1N就做成了,甚至没用定位模块。虽然几个月后不行了。我想可能程序有问题。机械方面的问题我不太懂,如果有问题,还要向各位请教。如果解决了,也会来通报大家的。 TO 沈阳老宋,我查了,是850W的,17位绝对值编码器,谢谢。

楼主:
我去现场试过了。用S7-200做了一小段程序:到达接近开关后,再反向找伺服输出的Z相信号(绝对原点)。然后再运动给定的一段距离,用千分尺打表。再回原点,再运动。误差在1um内。脉冲当量0.2um。伺服的参数还没仔细调,也许调了以后会更好点。机械刚性应该是不错的,整台机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不知调高伺服的速度环和位置环增益对提高误差有没有帮助?还有,因为我的每次移动都是相对于绝对原点,也就是伺服的Z相信号的,不知道丝杆螺距间隙会不会让绝对原点的位置产生偏移?

网友B:
单就定位结果而言,调整增益的作用不大,对于定位过程的影响相对比较大。 这样作半闭环,如果只要单向重复精度,问题不大。如果要绝对精度,补偿表要经常校准

楼主:
我的这个镗床工作情况如下:上料,X前进到位,Y下刀,Y回原点,X下料,X回原点。再重复。不知我的控制方式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目前的条件是否能达到1um?还有,补偿表是指间隙补偿吗?第一次接触这么高精度的设备,心里没大把握。再次谢谢大家的建议,给我不少启发。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的动作,用激光干涉仪打过一次,单向重现性基本在1u以内,但是偶尔也有超出1u的情况。 补偿表包括间隙、也包括螺距误差的分段补偿

楼主:
如果加上光栅尺,不取伺服的Z相信号,取光栅尺的硬原点脉冲信号会不会更好些?再换个精度更高的驱动器和编码器,有没有可能达到0.5um?

网友H:
机械没问题,那用数控来控制吧。

网友D:
to:老黄牛: 0.5um劝你就不要去想拉,也没有实际意义,加工的时候是不可能保持这个精度的,这个精度不是控制问题,而是您的现场环境与机床结构的问题。

网友I(2005-07-07):
建议你采用全闭环数控系统,可采用螺距补偿和反向间隙补偿,我们曾改造的设备,最后定位精度达到了1微米,但实际加工很难保证的,最起码的主轴和工具安装你就不一定保证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