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一台变频器实现对两台电机的矢量控制

楼主(2005-06-02):
本人遇到一台西门子m440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需要用它来对两台电机进行矢量控制,不知如何调试,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不知道西门子的440有几个用户宏.如果有2个以上的话,就可以对两台电机进行矢量控制,先进行电机辨识后存在用户宏1,再对另外一台辨识存在用户宏2.然后用一个io输入点来选择..西门子工程型的变频器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440的就不知道了..如果没有两个用户宏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不可能同时对两台电机进行矢量控制,分别控制还行。

网友C:
日立SJ300系列可以做到,独立三套参数,可以对同时拖动的两台进行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