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OMRON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02):
我在用力控和OMRON的PL作监控界面,但是I/O设备从PLC采集不到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在数据连接中,偏移量和地址值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A:
哪一型号? 会不会是您设置错误了? 不知道您又没有参考力控的驱动帮助呢?

网友B:
要仔细看驱动帮助啊,力控的帮助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C(2005-07-04):
输入方面:字偏移10位偏移0—7及11位偏移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