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量型编码器的安装

楼主(2005-06-02):
增量型编码器有参考零点,用于上电找零,那么参考零点是怎么确定的,和电机轴的机械零点有什么关系吗?增量型编码器在安装时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新装的没有什么要求吧!只是如使用后维修就要注意了啊!做好记号啊!

楼主:
终于有人答复了。 那参考零点怎么确定的呢?编码器自身就能识别吗?

网友B:
编码器上的零点是一个标记,当电机旋转带动机构到达机机械原点时 系统使电机降速,然后电机低速转动(正转或反转)到编码器的零点时,电机停转,此点即为系统的参考点.(以后不用重复设定)

楼主:
to 观沧海: 哦。明白一些了。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系统的参考点就是对应着机械零点,确定下来后,电机每转一圈到系统参考点的时候编码器就发出一个脉冲(z信号)。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您在上文中提到的设定系统参考点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是控制器向电机发出“找参考点”指令?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各种不同类型的伺服电机在安装编码器时都有不同的要求.你得确定电机的型号.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C:
菜青虫: 我已经讲过了,电机的型号很重要。确定它。我就告诉你安装的方法。

网友E(2011-03-28):
安装调试编码器,给型号我,帮你解决问题www.changhedianzi.com    13672663038   QQ1300997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