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与DCS连接(通讯),有限制点数吗?烦请各位高手们指点!

楼主(2005-06-02):
各位DCS高手,我公司生产电力设备,主要应用于电厂等方面。 控制系统我们自己用PLC控制+上位机,具体是3000点左右,网络采用profibus或以太网,各种点数加起来总共有3000点左右,其中模拟量多一点,现电厂方面要求控制做在他们的dcs系统下(好几个电厂都要求这样用的DCS各异),而我公司想保留自己完整的系统,PLC控制部分不想去掉。小弟也没有接触过DCS,也不懂。 大概了解了一下PLC可以作为DCS的一个子站连接,可是小弟担心的是DCS与PLC连接(通讯),在通讯数据上有限制,我们的3000点能满足要求吗? 烦请各位高手们指点,给与合适的建议和办法!先谢了!

网友A:
目前的DCS系统大部分都有跟PLC通讯的接口,不同的DCS做法也不太一样,看你要跟那种DCS系统通讯了。点数上都是有限制的,点数太多对通讯速度的影响较大。

楼主:
有老兄是PLC的点就看作是DCS的点一样,在DCS上可根据需要任意组态是吗?   可是我看了一些关于和利时的资料,他们说的好象有点数的限制!而且数字量和模拟量分的很清楚!都有固定的通讯数据区.同时在硬件组态时(加载DCS的GSD文件)PLC的一方我也觉得会出现DCS的给出的数据区域.是这样吗?   不胜感激!

网友B:
对于ABB的SYMPHONY系统而言,PLC与DCS的通信是通过GPI来实现的,但是针对不通的传输协议有不同的GPI版本号,同时点数是有限制的。

匈奴未灭!

网友:
技术上应该是行的通的 ,关键是麻烦! 双方协调麻烦!如果PLC和DCS是同一个品牌的话还好一些!